一个关于磁的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1-02-05):
我们都知道, 磁铁在地球上具有磁性;磁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假如磁铁脱离了地球 脱离了外界磁场还会有磁性吗? 磁铁是否是像电容一样是个容体,磁在磁铁内循环?

楼主:
只有人看没人回! 那是为什么呢 ?

网友:
因为这是一个工程性论坛,你的问题太不靠谱了。。。

网友:
和地球没啥关系

网友:
有没有磁性跟地球有关系?

网友:
请学习电磁学

网友:
磁场是什么东西,现在公开的科学都没法解释,电场也是无法解释。普遍猜想是量子行为。

但是从你的问题来看,如果你高中未毕业的话就不怪你。

网友:
磁与地球没有关系吧。。。
因为电磁波可以在太空中发射,不是吗?
另外,去问问杨利伟,上去的时候,有没有玩过四氧化三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都知道, 磁铁在地球上具有磁性;磁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假如磁铁脱离了地球 脱离了外界磁场还会有磁性吗? 磁铁是否是像电容一样是个容体,磁在磁铁内循环?

磁体应该不像电容一样,他是不会储存电荷的,他是靠发射粒子,在地球中存在磁场与普通的吸铁石很不同,地球对任何东西都有磁力,在宇宙中甚至对光也有吸引,磁场存在于任何地方

网友:
貌似经典物理可以用毕奥萨法尔定律解释磁的起源吧(不确定,可以查一下)

磁场(或者说场这种形式)只是一种表示(或者度量)磁(电也一样)的方法而已吧

我的理解是:

地球的结构带磁性,因此就用地磁场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磁铁同样带磁性,同样可以产生磁场.

如果脱离的地磁场的影响,磁铁同样带磁场,只是不能当作指南针用了.呵呵

网友:
磁体应该不像电容一样,他是不会储存电荷的,他是靠发射粒子,在地球中存在磁场与普通的吸铁石很不同,地球对任何东西都有磁力,在宇宙中甚至对光也有吸引,磁场存在于任何地方

貌似经典物理可以用毕奥萨法尔定律解释磁的起源吧(不确定,可以查一下)

磁场(或者说场这种形式)只是一种表示(或者度量)磁(电也一样)的方法而已吧

我的理解是:

地球的结构带磁性,因此就用地磁场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磁铁同样带磁性,同样可以产生磁场.

如果脱离的地磁场的影响,磁铁同样带磁场,只是不能当作指南针用了.呵呵

  可笑可悲啊!这么简单的科普都弄得这么乱,中学白读了。一句话:磁场是由流动的电荷,地磁场也不例外。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144.htm

网友:
可笑可悲啊!这么简单的科普都弄得这么乱,中学白读了。一句话:磁场是由流动的电荷,地磁场也不例外。

这句话更加是可悲可笑,笑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可笑不

如果把磁场说成是流动的电荷,恐怕要笑死那些物理学家

网友:
今天查了一下
大学物里学第三册-电磁学,也就是这本书http://www.china-pub.com/733664

确认了经典物理对于磁场起源确实可以用毕奥萨法尔定律来解释。(第八章),

没学过场论,感觉电场、磁场都是一种分析方法,磁场和电场的出现(起码从物理书上的描述),是为了描述电荷力和磁力的。

比如对于静止电荷,如果没有电场的概念,只能用库仑定律计算相互作用力,有了电场,可以直接F=E*q 。感觉经典物理就是这个思路,先看到现象(比如说受力),然后分析(引入场的概念)。

摘抄几个物理书上面的文字:磁力都是运动电荷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产生磁力的场叫磁场。

PS:
To tiantian2011: 如果您想发表看法,就好好说,如果不想就别留言。中国您这样的人太多了,导致很多讨论进行不下去。您的留言废话总比有用的多。如果你真特明白,就写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如果觉得自己水平高,比起讽刺别人,真正拿出自己的东西才能让人更信服,对吧。

aaa198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步步从大学电磁学学到电动力学再谈论吧,特别是实验,这个没什么可谈论的,早就研究透彻了,教科书的和实验符合得很好。还想深入请学量子力学,弱相互作用。

网友:
  一句话:磁场是由流动的电荷差生的效应,地磁场也不例外。
少打几个字就惹来不满。不是不提倡讨论。但讨论也要有些基础和水平。连基础都没学好,书也不读好,讨论有意义吗?
受不得别人讽刺就少问多读书。你还真以为多问是好事啊,哪是代表没心学习没水平。别拿无知当时兴。

“在地球中存在磁场与普通的吸铁石很不同,地球对任何东西都有磁力,在宇宙中甚至对光也有吸引,磁场存在于任何地方”

能对光吸引的是万有引力,暂时解释为大质量物体对时空差生扭曲而表现的效应。
连万有引力还磁场都区分不了?

网友:
从没否认"磁场是由流动的电荷差生的效应", 毕奥萨法定律就说的是这个吧

地球的结构带磁性(南北极存在类似磁铁的物质),因此就用地磁场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磁铁(可以看成里面由很多环状电流,是不是有一个磁畴的概念,而且磁畴同向)同样带磁性,同样可以产生磁场.

如果脱离的地磁场的影响,磁铁同样带磁场,只是不能当作指南针用了?

这三句话有什么问题么? 哪里可悲可笑? 能直接指出来么?

网友:
估计地球上没有人能说明白.

网友:
磁场是由运动的电荷或者变化的电场而产生,磁铁是由许多原子的电子绕原子核旋转方向具有同向性的宏观表现,磁铁与普通物体的差别类似于一个通电螺线管,电流方向相同,宏观上具有磁性,而一根通电的杂乱无章的电线宏观上是不带磁性的(可理解为磁场相互抵消,宏观不带磁性)。

   个人观点认为电场与磁场都是一种物质,而且具有质量。反证:如果电场与磁场没有质量,那么光速在真空中的速度应该是无穷,另外万有引力对光具有吸引作用也证明电场或磁场具有质量。它的质量应该用质能方程来衡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光速和电磁场的质量有关?知不知道光速在理论中是如何算出来的?请你好好学习电磁学。

网友:
个人认为,磁体和电容有相似的地方,实质是能量以某种形式的存储在某物体里。能量对物质的作用其实是内部结构的有序化,永磁体是一种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物质。
  所有的场都不是实际物质,只是为了理解物质间的作用而假设出来的,不管是电还是磁。
如果没有场,是否证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不需要载体。非也,场不存在,但载体存在。
空间所有的物质都是泡在一种叫“空”的物质里,就像泡在水里差不多。“空”这种物质我们现在还不能感知,但却是无处不在,这种物质的性能还在研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
那个计算是带有常数的发现了没,比如说介电常数、磁导率,均为测量值,也没有解释本质吧,这个“纯理论”计算到底有多“纯”呢?

现在讨论的是场到底是什么

网友:
场是一种物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场本身就是一种物质。
建议你去上学,这样没办法给你说懂,说懂了可以写几本书了。

网友:
我是看热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晕,场本身就是一种物质。
建议你去上学,这样没办法给你说懂,说懂了可以写几本书了。

您应该和tiantian2001是一个人吧

从头到尾都看到您在否定别人的说法,不是该上学就是该看书,正面的看法少的可怜。

说明白可能很费口舌,说说自己的见解不会很费事清吧,可能您觉得您写出来也没人看得懂。呵呵

说点题外话:
经常上一些外国论坛,多是一些工程类的(NI、keil、silabs、arm)。我的感觉是,无论你的问题多初级、只要你写的英语别人看的懂,绝大多数都有人认真为你解释,经常是你问2行,回的帖子解释20行。那里面的很多人技术都很NB、但同样喜欢和你讨论问题,也愿意帮你解释初级问题。

建议对于别人没有帮助的话就别发上来了,毕竟这种话对谁都没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论坛解释清楚的。给你介绍看什么书叫做对谁都没帮助?书上对这些写得很清楚,讨论得很系统。我说该看书是因为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的比较系统比较广而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基础,论坛讨论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很难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

你的想法和我的一样

网友(2011-03-21):
楼主的问题是简单,可真没几个人知道,这就象有人问为什么1+1=2?难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