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求助,请问VerilogHDL中的if和case的RTL结构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楼主(2011-02-05):
以下,是我改编的一段代码,其综合后生成的RTL结构相同。但是 ,按照书上的说法,if语句是指定了一个有优先级的编码逻辑,而case语句生成的逻辑是并行的,不具有优先级。那他们的RTL结构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下面的代码中显示是一样的。
module sdata_if(clk,reset,x,s,y);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3:0] x;
  input [1:0] s;
  output y;

  reg y;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y <= 0;
         end
         else begin
           if(s == 2'b00)y<=x[0];
                else if(s == 2'b01)y<=x[1];
                else if(s == 2'b10)y<=x[2];
                else y<=x[3];
         end
  end
endmodule

module sdata_case(clk,reset,x,s,y);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3:0] x;
  input [1:0] s;
  output y;

  reg y;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y<=0;
         end
         else begin
           case(s)
                  2'b00: y <= x[0];
                  2'b01: y <= x[1];
                  2'b10: y <= x[2];
                  2'b11: y <= x[3];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1-04-03):
现在的很多综合工具都智能化了,它能根据你列出的条件判决出电路是不是具有优先级,一般情况是,在条件全部列出的情况下,case和if综合出的效果是一样的。比如你的程序中,s总共只有四种情况,即00,01,10,11,不管是case程序还是if语句,你都把这四种情况列举出来了。所以综合出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没有优先级的。
但是,如果你用老版本的综合工具综合,可能综合出的IF语句就有优先级了,还有,即使在所有条件都列出的情况下,也不是所有的综合工具都能将IF语句综合成没有优先级的电路的,这要看具体的综合工具,所以,建议你,如果电路是没有优先级的话,尽量用case语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