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双面板对孔问题,附带稳定解决s51下载问题 【热转印】

楼主(2011-02-05):
只有电熨斗,没有转印机。一直困于双面板对齐问题和PCB切割问题。 前一个,大过年的终于找到可靠的办法。

1.打印好两面后用曲别针固定  : 这是关键

2。对着太阳对齐两面 :这里的关键是, 曲别针卡住的纸张是可以活动的,有不会随意活动

3. 对齐完成后用胶带(我用的是撕下转印用纸后的胶纸,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卖胶纸的。 这个比胶带好用)

注意只固定三面,留一面塞进电路板,不用固定。 轻放在平整的书上(比如合订本无线电), 用熨斗熨一面,几秒钟后翻过来,就会发现另一面也会粘附在PCB上。 这种方式对孔极准,Drill27/直径56-66mil的过孔焊盘等腐蚀后无任何可见错位。

enjoy。 附上PCB的3d模型,图片没有照。(这个3d模型生成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布线。。上图只是习惯)

另: 此份PCB下载程序十分稳定, 原来以为坏掉的51下载竟然完全恢复正常:原来的电路布线,滤波存在问题,原来的40pin IC茶座质量太差

楼主:
完整工程, PCB+sch, eagle

网友:
Zduino.。。。。。。这个Z用的不好,没法拼成完整的词。。

这个对齐的法子不错。

都双面板了,多处走线不好。。

网友:
方法不错,但板子走线确实还有改进空间。

网友:
解决双面板对孔问题,办法可行。
给力顶!

网友:
另,我是拿0603的0ohm电阻塞在过孔里两面焊平的,这样比较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名字很纠结,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个烧写器。。。 Z取ZeroForce, 剩下模仿Arduino接口。 虽然对孔可以了,但是能往单面凑就凑了。 走线也没有规划,走到哪里到那里了。
不过我还真没有走出过什么好的布线来。 大家多指导。

楼主:
花花绿绿的成品

网友:
其实热转印双面板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去年本来也想发个热转印双面板对孔的贴子的,方法和楼主的基本一样。照片都照好了,一直没有发,不想让楼主抢了先去,呵呵。
不过我的不敢号称完美对孔,后来我总结过,没有完美对孔的原因是在双面的转印纸都粘住后,再用熨斗继续热转印时,转印纸在各方向的扩张性不同造成的。其解决方法可能是正反面尽量用一个方向移动熨斗或者干脆用转印机。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主的0欧母电阻用得很有特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热转印双面板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去年本来也想发个热转印双面板对孔的贴子的,方法和楼主的基本一样。照片都照好了,一直没有发,不想让楼主抢了先去,呵呵。
不过我的不敢号称完美对孔,后来我总结过,没有完美对孔的原因是在双面的转印纸都粘住后,再用熨斗继续热转印时,转印纸在各方向的扩张性不同造成的。其解决方法可能是正反面尽量用一个方向移动熨斗或者干脆用转印机。不知说的对不对。

我感觉,纸张要大写,这样塞进pcb的时候引起的误差会减小。即便如此,自己作过孔还是要29mil以上,我最细的钻头是27mil的。 而焊盘宽度要》=17mil(SparkFun几乎所有焊盘都是这样设定的), 在100mil的间距下,中间走10mil的线,两边留了8mil正好是SparkFun推荐的DRC规则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