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电脑机箱中的噪音

楼主(2011-02-06):
一、电源风扇噪音的消除

  电源风扇噪声通常分为转动噪声和震动噪声。转动噪声一般是由于风扇轴承缺乏润滑造成的。解决办法是在风扇轴承上滴数滴缝纫机油即可。而震动噪声一般是由于风扇叶不平衡,叶片在轴上松动以及轴承间隙过大造成的。如果是个别叶片积累污物,及时清除即可;若是风扇叶片缺损、不对称,或是轴承间隙过大,最好更换一个新的电源风扇。

  二、CUP风扇噪音的消除
CUP风扇的轴承和扇叶是最容易引起噪声的地方,长久使用后风扇的轴承可能由于缺油而摩擦太大,导致发出较大的噪声,可给风扇轴加点缝纫机油。具体操作是把风扇转轴上的标签小心揭开,加入油后再盖上。如果风扇扇叶的质量不是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动,扇叶有可能由于发热而变形,触及内壁,发出噪声。解决办法是拿刀片在划痕处轻轻地刮几下,增加扇叶与内壁之间的距离,避免两者摩擦

  三、硬盘噪音的消除

  硬盘的噪声可能来自于自身的震动,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发出烦人的噪声这么简单了,而是涉及到硬盘的安全问题。因为安装不当引起的震动有可能损坏硬盘,所以水平安装的硬盘必须与jix机箱平行,垂直安装的硬盘必须与机箱底面垂直,不能歪斜。最重要的是硬盘必须保持稳固的状态(建议固定硬盘时要用三颗以上的螺丝),但同时要注意硬盘的固定螺丝不能太长或拧得太紧,以防损伤电路板和盘片。

  四、机箱震动的消除

  对于消除机箱震动噪音来说,我们可以在选购电脑时,注意机箱的硬度以及机箱与箱体的连接方式。材料太薄和用料太“节约”的机箱不坚固。用手轻轻挤压或扭转箱体就可以检查其硬度是否合格。箱盖与箱体采用螺丝固定的机箱比较稳定,而那种免螺丝的机箱则容易发生震动,最好在购买时考虑一下。另外,可以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采取一些适当的减震措施,如在箱盖内与箱体直接接触的部位贴上3'4毫米厚的塑料泡沫条,再拧紧箱盖。

网友:
用砖盖间小屋。把电脑机箱放进去。引出所有线来。把通风口开在外面。注意防雨。
这回世界总算安静了!

网友:
话说现在的电源CPU散热风扇还有多少是滚轴的呢?一般的都是含油轴承或浸油轴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