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集体话筒的对应模型是什么?

楼主(2011-02-06):
我想用multisim仿真一个话筒的前置放大电路。那么可以用什么样的信号源代替话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部构造确实有一个MOS,但是这不是信号源啊。

网友:
用一个MOS把电压信号变成电阻信号

网友:
个人理解是把它当成一个可变电阻器。电阻阻值一直在变化,对应音频的变化。

将话筒通过电阻上拉,上拉点引出信号,(忘了用哪个定律)等效成一个带内阻的电压信号源。

  +-+
  | |  上拉电阻
  +-+
   +----- 信号引出
|( )  驻极体
  ___
   -

如果仿真的话,就用一个大概1V的电压源 串联一个大概10kR的电阻作为内阻吧。
应该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