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变频器原理的问题

楼主(2011-02-06):
vf变频器的原理是这样的吗?需要有死区的三对pwm,在pwm零中断时更新三对pwm的占空比,按照预先定义好的sin表格查表。请高手不惜指正。

楼主:
自己顶起来别沉了,晚上没有变频高手在线吗?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D类功放,其实确切的说应该是SPWM,具体原理是用一组三角波与正弦波相叠加,然后三角波与正弦波的交点(用比较器比较就是反转点)就是需要打开开关管与关闭开关管的位置。大概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ls,怎么实现改变输出正弦波的频率呢?

网友:
单片机的VVVF算法,分为SPWM和SVPWM,后者的电压利用更好,谐波分量也更小,具体的办法,可以看看电力拖动的教科书,一般都有介绍的。FREESCALE,MICROCHIP,NEC,ST,INFINEON等这些用于电机控制的芯片,都有例程的,也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四楼!如果spwm来实现,不用考虑实用只究其原理,楼主位的思路是否正确,如果要实现最大频率400hz的输出且频率分辨率要0.01hz是不是实现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