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GPS做一个自动驾驶的小车,望各位进来提点意见!!(PS:本人对GPS一点概念都没有)

楼主(2011-02-07):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GPS模块读取位置值,然后传给主控芯片,从而达到自动驾驶。暂时想到的是两个方案
   一、用STM32做主控,然后买个GPS模块,用串口把信息读回来(听说只要串口读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在STM32内部存放地图,接着制定一个目的地,车子可以自己开过去。
   二、把GPS的信息先给STM32,然后通过GPRS或GSM什么的(本人学机械的,对这些一点概念都没有,呵呵)发回本地的一个单片机,本地单片机当然也接一个GPRS或GSM模块,读回信息以后,再通过串口发送给PC。然后由PC控制,(人可以在一旁监控)。(其实跟第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地图是放在单片机里面,还是电脑里面啦)
  现在的问题是: 针对第一种: 我不知道STM32够不够放地图的,就算能放地图,请问各位,如何把GPS的信息跟地图连接起来呢?而且,要知道目的地以后如何选择路线?
  针对第二种:请问各位,其实跟第一个问题差不多啦。怎么样可以把数据跟电脑上的谷歌地图联系起来呢? 也就是怎么把位置信息什么的导入地图,然后谷歌地图得到的路线,怎么告诉车子该左转右转。。。。
望各位不吝赐教啊!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呵呵。做这个纯粹弄着玩,对于我这个门外汉,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啊

网友:
gps定位精度没那么高的,出门撞墙撞树怎么搞?

网友:
GPS结合视觉识别估计可以

网友:
我用的凯立德导航软件1.45G,在单片机里放地图还要计算路径似乎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怪我没说清楚,我要加一点超声波、人体红外检测的模块的。用来避障的,如果有时间的话加点语音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视觉啊,听说挺难的,暂时还没搞过,有点怕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些手机里面也放了地图吗?STM32应该可以放地图吧。加个SD卡作为储存地图的不知道行不行。确定路径还真不知道怎么搞,我暂时YY的是谷歌地图可以有自动寻找路径的功能,是不是有办法把路径的信息提取出来,就算不完全提取出来,能不能这样:把地图放在一个TFT里面,地图的点就固定了。然后我每次采集的GPS数据放在TFT里面,每次对应不同的点。如果方向对了,只要一直是在那条线上,就一直走,如果需要拐弯就发一个拐弯角度的信号给车子。           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做飞机吧,GPS误差太大。飞往设定的坐标航拍几张照片,再返回。回到视野范围内时用遥控器控制着落。

网友:
你的技术达不到吧。
要配合前后左右机器视觉,雷达,超声波,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一定要机器视觉吗?我能不能就用一些超声波检测障碍物。然后加电子罗盘测方向,加速度传感器控制姿态(陀螺仪买不起)。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网友:
小车只有几十厘米高吧,GPS天线距地面太近了,各种反射将给定位带来很大干扰,基本消除不了,而且小车行驶过程中GPS天线很容易受到周边高大物体的遮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啊,没考虑到额。不知道阿莫邮购部的GPS模块怎么样呢?我觉得精度10米以内都可以接收啦,反正只是自己玩玩而已。要多高才可以呢?那我给小车加一个架子,让他到1.5米左右,这样行吗?

网友:
你要要求目前看来太高。
建议先实现直线到达目的地再返回的功能。不要考虑什么地图,那不是你玩的。

网友:
小車的載重限制讓你的目標很難達到。我以前做過這類的東西。
http://diydrones.ning.com/profiles/blogs/my-ugv

避障和道路識別是用雷射雷達+視覺輔助。定位是用DGPS。
如果你能porting Kinect到系統上,(事實上不難,已經有source code可以看協定)那用小車就有希望了。

网友:
美国智能车大赛?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不开网站啊,是什么网站呢?小车哪有载重限制呢?我用的安川的电机,功率还是挺大的,装十几公斤没问题的。再不行我放个无刷电机上去,载个人都没问题。请问porting Kinect是什么东西?是微软的手势识别?

网友:
我自己用的光雷射雷達(工規)就9公斤*2=18Kg。
不過市面上也有小的200g左右,不過距離只有4m,要做避障可以。

Kinect 是XBOX上那個立體視覺系統,已經有人把PC的driver放上去了,交握方式都已經在Source Code中。要Porting到嵌入系統是有可能的,當然你也可以在你的小車上放一台PC或是NB跑MS Windows來驅動Kinect.那你的車子有立體視覺能用。

為了做路徑規劃、障礙迴避、環境模型建立、影像處理、資料融合,上面是用2台P4跑QNX RTOS。
做這樣大台是因為測試時可以直接坐在車上不用很辛苦在後面跑。

小車是不錯啦,跟在他後面跑4-5個小時看看,你就不會想做小台的。

网友:
工程量太大了吧,一个人很难完成啊。

网友:
不會,頂多時間長一點。
上面的東西我一個人花一年半做,不過車體是拿設計圖發包做的。電控、電腦系統自己裝備,程式自己寫。
程式大概花半年,測式花了一年多。

很多事情看你有沒有決心,很多人當初也是說我瘋了。等到做出來就閉嘴了。

當然人多好辦事,人少就要自己認命。
我知道第一屆DARPA challenge有一隊也是一個人自己搞,雖然沒通過預賽。但是以高中生來說已經很厲害了。

网友:
GPS定位的速度都是有一定迟滞的,作为参考还可以,作为唯一的控制依据就不合理了。必须结合各种图像识别、超声、红外等技术实现避障,还需要对交通规则有一定的处理,因为小车不是飞弹,搞不好会乱撞的。

网友:
还加地图??? 我晕!!感觉有点玄乎。。。。。

网友:
我想在车的顶部装个摄像头,然后通过无线发回来,在我的那个PC终端机上可以看到视频,类似远程遥控。装个地图就很难了,GPS的误差太大,根本做不到用它来带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过几天做你说的这个。在网上搜到一种摄像头,wifi图像传输,我要做的就只剩遥控一下小车了。

网友(2011-10-23):
之前我也这么想过,不过申请科创老师没允许,我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