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uVision4 使用J-Link 下载LPC2378 flash程序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1-02-07):
使用JLink V7(已将驱动升级到V4.22f版),在Keil uVision4 下载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提示,但是另一块MCBSTR9的开发板可以正常下载。

错误提示 (原文件名:错误提示.jpg)

下面是MCB2300的下载配置,请各位大侠指点

MCB2300 JLink 下载设置 (原文件名:MCB2300下载设置.jpg)

下面这张是下载到MCBSTR9开发板上的设置,可以正常下载

MCBSTR9 JLink 下载设置 (原文件名:MCBSTR9下载设置.jpg)

网友:
把target和linker那两个选项打开,贴上来看看呢

网友:
LPC24XX和LPC23XX系列的JTAG和JLINK的配合有点奇怪,我以前也曾经经常出现类似的问题,出现类似问题后只能通过ISP或者JFLASH来把flash“格式化”才能正常使用,后来换AK100或者ULINK2解决问题。

楼主:
target 选的lpc2378,其余和 linker 都采用默认

我之前在Keil uVision3 版本将下载设置为RID,使用J-LINK的RDI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换了高版本keil找不到RDI的选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rget 选的lpc2378,其余和 linker 都采用默认
我之前在keil uvision3 版本将下载设置为rid,使用j-link的rdi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换了高版本keil找不到rdi的选项了
提示找不到dll吧?可以把uvision3的RDI dll拷贝出来放进高版本里

楼主:
提示 Flash timeout 而且在Utilities里面没有RDI选项啊

target设置

target设置 (原文件名:mcb2300 keil.png)

linker设置

linker设置 (原文件名:mcb2300 keil linker.png)

网友(2011-04-13):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lpc23xx不行,但是lpc213x和lm3s8962都可以。
先用ISP擦除flash也不行,不过还真是有点变化,以前提示找不到算法,现在只提示下载失败。

网友(2011-07-17):
估计是加密了,要isp解密

楼主(2011-11-06):
这个帖子好冷呀,目前测试只可以用debug模式下载程序
用jlink自带的程序也可以下载,但是要手动把速度调低到100kHz以下

网友(2012-02-03):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使用keil+JLink,向SPI Flash中下载代码出错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