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车怎么样?看的我是直流口水啊(非广告)

楼主(2011-02-07):
我一直对智能小车非常感兴趣,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无意间发现这款基础车,看的我是直流口水啊!!!另,坛里的大大们觉得怎样?适合新手玩吗?想开学的时候弄一辆,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看起来不错,做了小白鼠别忘了说下结果

楼主:
我仔细看了图片,这车转向的方式和坦克,履带车一样,用两侧车轮的差速来转向,不知机动性能怎样,(好歹是个四驱的)还有,这车没有避震装置,依最后几张图片,可以加个减震系统,不过要弄个软轴,万向节之类的,改造比较麻烦,齿轮也暴露在外面,稍微加点润滑油就易吸灰…………

网友:
前段时间也找过相关的资料,不过还是没合适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52575

网友:
我见过这个车,齿轮容易坏

网友:
在学校时买过这个车;不是一般的差,差就差在它的齿轮是塑料的。。。极易磨损。。。就一摆设,跑会齿轮就废了。

网友:
本车最大的优点就是铝合金车身,但齿轮和联轴器的使用会很麻烦,联轴器用久了会松。
我在淘宝上有看见四驱的大脚车,感觉挺帅的,价格也便宜许多,应该更适合做改造,但这个需要改造,大谷的车是专为机器人爱好者设计的,可能有什么好处我没看出了。个人会选择大脚车改造。

楼主:
本人兴趣正浓,想下手,结果楼上几位这么一说,还真犹豫了

网友:
还有啊,我看这车靠两边轮的速度差未必能转弯,我以前的车轮子也是这样的,转弯时必须一边向前一边向后才能转过来。所以楼主要买的话可得想好了,这车不会太灵活的。尤其拐弯的角度得下功夫计算

网友:
买散件的话不太好用,我同学买了两辆,组装好后调很久才顺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啊,我看这车靠两边轮的速度差未必能转弯,我以前的车轮子也是这样的,转弯时必须一边向前一边向后才能转过来。所以楼主要买的话可得想好了,这车不会太灵活的。尤其拐弯的角度得下功夫计算

如果一边向前一边不动,实际是如何动作的呀?

网友:
百万级别的轿车上的小电机总成,很多小齿轮也都是塑料的。工业上常用的日本东方马达的齿轮头大部分都是塑料齿轮。一句话不要说塑料齿轮就不如金属齿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一边向前一边不动,实际是如何动作的呀?

我那车当时的状况是,给一边轮子加电,看不出明显的拐弯,从教室后面跑到前面大概往左拐了不到一米。我那车轮子用手可以轻易拧动,走的时候一边不给电也会很容易跟着转。这车估计比我的情况好些,仔细看下楼主的车减速齿轮的减速比还是比较大的,不给电的情况下应该能定住(猜测)。呵呵,我心里还是认为三个轮子的比较灵活,就像电脑鼠走迷宫那个一样,前面俩电机带轮子,后面配一个万向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万级别的轿车上的小电机总成,很多小齿轮也都是塑料的。工业上常用的日本东方马达的齿轮头大部分都是塑料齿轮。一句话不要说塑料齿轮就不如金属齿轮。

~~~~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万级别的轿车上的小电机总成,很多小齿轮也都是塑料的。工业上常用的日本东方马达的齿轮头大部分都是塑料齿轮。一句话不要说塑料齿轮就不如金属齿轮。
呵呵,POM(聚甲醛)有接近金属的强度

可惜太贵,也太脆啊

网友:
买辆飞思卡尔比赛用的那种吧,就是比较贵,或者你看一下环奇的车子,有个师弟买了一辆,质量不错

网友:
Freescale比赛用车整体质量和工艺是不错,但电机不敢恭维,就想小孩玩具电机一样,比较粗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做2010年四川省电子竞赛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NND 跑了一段时间 齿轮於了禿了 只听见七块七跨的声音 那道测试现场那个速度之慢 啊

网友:
看车子的结构是用涡轮涡杆传动的。这种传动方式的效率相当不高。而且车子负重不小吧。这种电机真的,你懂得!齿轮还是塑料的。坏齿轮那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车子在淘宝上很流行,我买来用过,不推荐购买,理由:
1)车子很小,装不了什么东西
2)塑料齿轮,很快就磨光了
3)致命的缺点: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制造和安装的公差,减速箱/轴连器装好后,卡的很紧,无论怎么调都是阻力很大。

建议购买那种减速电机直接带轮子的车体,或者履带车体。淘宝上的RobotBase和杰越机器人是我经常光顾的两家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推荐的店确实不错,谢谢

网友(2011-04-09):
很不好。我的没跑就报废了,阻力很大,那个基米螺丝很容易滑丝。声音超级大,主要就是摩擦的。
总之很烂,浪费钱。

网友:
恩,有同感,这辆车我真的很无语

网友:
看是挺好看的~~

网友:
我去年也买了一辆,刚开始觉得还好,铝合金车身,质感不错,后面发现车子太重,空间小,装不了什么东西,齿轮也是很容易损坏,声音很大,后面参加2010福建省比赛的时候调了半天没弄好,不推荐买

网友:
自己搭建吧。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ZZLFXyrWQU/

网友(2011-08-11):
现在很流行差动啊。
感觉在模型和小车上不太适合。

网友:
其实就是个玩具

网友:
小, 简陋, 脆弱.......

网友:
我用的这个车,跑了几次就扫齿了。。。现在扔着呢。

网友:
看起来倒是蛮不错的,不知道够不够稳定,

网友:
这车看过,我一个朋友作了评论
http://blog.163.com/isme00174@126/blog/static/16418943020112261217682/

大谷基础车的设计者应该感到羞耻

今天拆了一辆小孩子的玩具车,忽然想起去年折腾我很久的,我买的第一个机器人小车车体——大谷基础车(详情见以前的日志:折腾大谷车体,机器小车-搞定啦!),下面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相同点:1)同样是双侧电机分别驱动左右两边的轮子;
2)同样是通过一根长轴分别连接两侧的前后轮,形成四轮驱动;

不同点:
1)大谷基础车的四轮驱动轴连器设计非常蹩脚,传动机构之间相互干涉,无论怎么调节,阻力都很大,甚至卡死。而我拆的玩具车各种传动之间转动非常灵活;
2)大谷基础车的塑料齿轮非常容易坏,我原装的齿轮和一套备件,很快就磨掉了。玩具车小孩子也是经常玩,到现在齿轮看不出明显的磨损。
3)成本。这个玩具车是一个线控的工程车,新的在淘宝上买才22块钱,很明显,零件全部是用最差的材料来生产的,制造的精度也无从谈起,拿在手里晃一晃就到处响,但是这也不影响它活动的灵活。大谷基础车我是花78块钱买的,车体,轴连器等零件都是加工精致的金属件,但是蹩脚的设计还是让它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成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设计。大谷基础车的设计者用玩具车3.5倍的成本设计出一部走不动的四驱车,应该感到羞耻!

———————  我是分割线,我只是龙套的,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 ————————

顺便讨论一下四驱车的设计:
1)网上很多机器小车是三轮车,我个人不喜欢三轮车。三轮车的前轮是一个万向轮,对地形的适应性很差,基本上只能在室内跑。我喜欢可以在各种地形上都能灵活走动的四驱车。当然对地形适应性最好的是履带车,工业/军事上用的移动机器人基本上都是履带车,但是履带车的机械结构比较复杂,不利于DIY。
2)四驱车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上面所示的2个电机分别驱动两侧的前后轮。其二是用4个电机分别驱动4个轮子。我觉得对于一个简单的机器小车来说,还是2只电机的版本比较实用。4只电机的版本,你没法保证相同一侧前后两个电机的转速一致,所以小车正常前进的时候,相同一侧的2只轮子中,总是有1只轮子跟不上另外一只轮子,形成打滑。当然解决方法也是有的:对每只轮子的转速进行测量,再用PWM去微调,形成闭环反馈。但是这样的话复杂度就大大增加了。

网友:
用过,联轴器很容易滑丝。。。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车子在淘宝上很流行,我买来用过,不推荐购买,理由:
1)车子很小,装不了什么东西
2)塑料齿轮,很快就磨光了
3)致命的缺点: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制造和安装的公差,减速箱/轴连器装好后,卡的很紧,无论怎么调都是阻力很大。
建议购买那种减速电机直接带轮子的车体,或者履带车体。淘宝上的robotbase和杰越机器人是我经常光顾的两家店。

刚看了一下  真她妹的贵啊。。。。诶 失望的走开了。。

网友:
没有差速器 跑起来别扭

网友:
我也在淘宝上面看到了这个小车,还加入了收藏。不过,总觉得它小,而且感觉那个轮子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下手买。

网友:
如果四个车轮都使用步进电机,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车体一侧前后两个车轮转速不一致的问题呢?

网友:
这车从结构设计上来说不是很可靠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不错了

网友(2011-10-09):
那易拉罐是空的吧?否则齿轮很快就OVER了。大概估算一下就知道,搬起350ml的易拉罐起码得有两三岁小孩子肩关节的强度。

网友(2012-01-04):
看着很喜欢……没想到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