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23D和74HC123AP有区别吗

楼主(2011-02-07):
74HC123D和74HC123AP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
建议先看看规格书再说

楼主:
可惜我没有

楼主:
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没研究过。不过我用任何IC前,都要找来规格书先认真看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规格书需要从官方网站下载最为可靠。
生产这种通用IC的厂家很多,要确定好一家,采购时也要注意认准生产厂家,有时同样型号,不同厂家生产的,细节参数也会有差别。
比如,你从安森美网站下载的规格书,如果买的是其他厂家的,那么可能会略有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逻辑分类中搜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