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使用硬盘中的十大误解说法~

楼主(2011-02-07):
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硬盘使用的种种说法,但是有很多其实根本不成立的,甚至是谬误的。本文通过分析硬盘基本的工作机理,解除读者对硬盘使用过程中的各种误区,并否定那些真被N个人当作真理的说法。

  误区1:多次格式化硬盘会减短硬盘寿命

  简单的说,格式化硬盘是绝对不会减短硬盘的使用寿命的。使用者的普遍观点是,格式化硬盘会导致硬盘使用寿命的降低。其实不然,格式化硬盘不是导致硬盘受损的原因。格式化硬盘的时候,只是对硬盘进行读写,而读写过程中,磁头和硬盘磁盘是没有接触的,因此不存在破坏磁盘的可能。相反,如果硬盘在使用过程中受到震动,就有可能破坏硬盘。只要你愿意,你每天可以对硬盘格式化20次,这不会影响其使用寿命。

  误区2:磁盘碎片整理会损坏硬盘磁头驱动臂

  这个观点正与事实相反。通过磁盘碎片整理,硬盘驱动器会把磁盘上的数据存储在一个集中的区域,这样在对硬盘进行读写数据的时候,磁头就可以在一个连续的区域内连续移动,不必在磁盘中进行大范围的移动,从而减少了硬盘的驱动机构的工作量,提高了硬盘的性能。

  因此,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对磁盘碎片定期进行整理可以减少磁头驱动机构的负载。

  误区3:如果硬盘出现坏区,格式化会增加坏区的数量

  如果你的计算机系统发生周期性的崩溃,这可能导致你的硬盘产生坏区,持续的对坏区进行读写,这必然会使坏区越来越多。对硬盘进行格式化会出现更多的坏区,这并不是由于格式化造成的,而是格式化工具将那些隐藏的坏区找出来了。

  误区4:系统断电或者电量不足会破坏硬盘

  电量不足或者断电不会使硬盘产生坏区!现在的硬盘是由电磁驱动的,当电源不足或者突然断点时,磁头驱动机构自动的将磁头停放在适当的位置,因此不存在产生坏区的危险。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如果由于电源的性能不行而向硬盘送出高额的电压脉冲,这将会破坏硬盘。

  误区5:硬盘只有在对其进行读写的时候它才转动

  事实上,系统启动之后,硬盘的磁盘是时时刻刻在转动的,除非使用者为了节约电源使系统挂起。

  误区6:在硬盘处于空闲状态的时候最好使磁盘停止转动

  一般情况下,系统启动之后,硬盘的磁盘是时时刻刻在转动的,磁盘转动是由电机驱动的,要使磁盘转动并保持匀速,这需要很大的时间开销。因此,如果在对磁盘进行读写的时候就让磁盘转动,不读写的时候就让其停止,在每次启动磁盘的时候会花很长的时间。因此,为了提高硬盘的性能,最好是使磁盘一直保持转动状态。

  误区7:有些硬盘坏区是逻辑坏区,可以通过软件修复

  事实上,坏区就是坏区,没有所谓逻辑坏区和物理坏区之分。硬盘坏区就是无法进行正常读写的介质区域,这可能是由于存储介质受腐蚀或者受到物理损坏。硬盘坏区是无法通过格式化或者软件工具进行修复的,只能将其隐藏。

  误区8:不必担心硬盘坏区,因为可以通过低级格式化工具去掉坏区

  是的,每个硬盘都有一些隐藏的冗余扇区,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可以用冗余区代替坏区,但是每个硬盘的多余扇区都是有限的,而且使用冗余扇区代替坏区之后,硬盘磁头在读写数据的时候对冗余扇区进行定位的开销很大,这将对硬盘的性能造成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你的硬盘出现了坏区,这是一个坏的信号!这个坏的扇区会对周围的扇区进行腐蚀,并且影响硬盘磁头驱动机构操作的稳定性,迟早会导致硬盘再次崩溃。因此,如果你的硬盘出现坏区,并且里边保存着很重要的数据,建议你将数据进行备份或者用新的硬盘代替这块有问题的硬盘。

  误区9:定期地格式化硬盘可以提高系统性能

  这是对硬盘理解地另一个误区。格式化硬盘不会提高硬盘的性能,如果你在使用几个月后发现你的硬盘的性能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你的硬盘中的数据形成了许多“碎片”,使得硬盘在读写数据的时候磁头驱动机构移动的范围特别大,因为尝试着对硬盘中的“碎片”进行整理。

  误区10:固态硬盘所有指标都比机械硬盘快

  这句话看上去是的对,但实际上是不完全正确,因为大家看到固态硬盘的快只是在普通读写方面,其实在随机读写这个重要指标上,固态硬盘绝对不如机械硬盘。再简单来比喻一下,如果让一款固态硬盘去搜索大量碎文件(譬如QQ就是一个最常见的碎文件操作的软件),它的效率肯定不如普通单碟500GB硬盘,所以光凭固态硬盘单一读写方面的指标就评定它一定比机械硬盘是不正确的。

网友:
7&10不对……

怀疑LZ内容来源中

7,硬盘有逻辑坏道这种东西存在的。逻辑坏道,实际上是磁盘磁道上面的校验信息(ECC)跟磁道的数据和伺服信息对不上号。可能是物理损坏,也可能是程序的误操作。

10,随机读写,这个正是SSD的强项,机械硬盘,10ms左右的寻道时间……这个随机读写会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