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和ADC复用,SPI和ISP复用问题

楼主(2011-02-07):
请问下马潮老师系统ATmega64中要用7路ADC采样,1路SPI(主、从),想通过JTAG或者ISP下载程序(仅仅下载程序用),请问端口ADC和SPI的功能复用是否会受到影响?怎么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
建议使用ISP下载(不是使用JTAG口的ISP)。

使用SPI口的ISP方式不会影响到SPI口功能,最多串入3个隔离电阻就行了(查看我的教材第五章,图5-1)。另外M64好象同M128,ISP不占用SPI口,使用UASRT0口的RXD0、TXD0。

JTAG和ADC不能复用,要么是JTAG,用于仿真,要么是ADC或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