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机械人底盘DIY--活动邀请--限制条件:底盘主要使用日常常见的东西,及比较容易得

楼主(2011-02-08):
一直以来都很想搞搞车子,耐用的底盘一直是个问题。
也见过不少不错的商业底盘,但我是个DIY爱好者,虽然自己动手作在时间单位产值上对我来说划不来,但乐趣更重要。

我的想法:

    我虽然有不错的动手测力用,机加工的方法DIY出底盘。但这不利于,供大家分享.我就决定用日常可见常见的东西了,零件了(优先选:价格低,质量可以接受的,这样耐操多了) DIY一个底盘出来,以便他人模仿。。。。。哈哈

    一个人玩没意思,大家一起玩才好玩.特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反正是用日常的东西花费不高.

    奖励:目前没有。。。。。。。。

   本帖的回复,我希望是使用回复功,有针对性某贴进行回复讨论。而不是来盖楼!!!!!

楼主:
我的方案:  链条式底盘

          链条使用的是~~皮带  可能是同步带 也可能是普通皮带
          电机.... 直流减速电机(可能性比较高)或步进
          负载能力在 4KG 左右

          以上只是在计划中的事,未开工...............

网友:
这个底盘用什么材料 ? 成本是多少 ?贴个草图看看

网友:
用有机玻璃雕怎么样?如果太薄可以双层粘在一起

网友:
哈哈!这个我想了好长时间了。我觉得最容易获得,又容易加工的应该算光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安全 ....
小车的底盘一般是用金属冲压的。我们的雕刻机生产车间有一台上海二厂的全新10吨冲压机闲置,可以借给网友使用。

日常用品折~~~~~~~~~

   冲压机~~~~太可怕了     壳子冲出来~~~~别人也不容易跟着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底盘用什么材料 ? 成本是多少 ?贴个草图看看

成本现在已经知的是  皮带 1条 10块钱左右 这个是在电动工具店找到的“标准零件”

楼主:
底盘的材料~~~~ 在物色

          比如比较好的PCB万用(洞洞)板    (主要特点:尺寸有保证洞洞的距离基本一至,避免了无机加工设备的群体,手工加工时的尺寸偏差过大,价格又是很低廉,)

  看来 还是要对  底盘系统的构造  作一个简要的介绍,这也可能是一些网友作得不成功的地方。

  我本人:最早从学校(技校) 所学的专业就是  汽车维修所以对 这个底盘系统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虽然这知识已经至少是 8年前的知识但用来讲解一个简单的小底盘还是能胜任的,大不了说错了大家指正~~~ 哈哈 错误中成长.

网友:
PCB强度太低,和你的皮带也不帮配,即然阿莫能提供冲压机,能否用2MM铁板冲压成型,这样强度精度应该比较可以接受,大家在这个底盘上搭建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底盘用什么材料 ? 成本是多少 ?贴个草图看看
成本现在已经知的是  皮带 1条 10块钱左右 这个是在电动工具店找到的“标准零件”
以你的风格,不会使用这么昂贵的部件吧 :)

一分钱一分货,现在谈成本只是想知道项目的大概投资规模。

网友:
用田宫TT01可否?很容易买到捏

网友:
铸造...
如果觉得麻烦可简化下流程及用料,模具部件用木头或橡皮泥等制作,拔完模用环氧树脂浇灌,如觉成本高可自行找些废塑类熔后浇灌。

呵呵,部件设计倒是个大工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铸造...
如果觉得麻烦可简化下流程及用料,模具部件用木头或橡皮泥等制作,拔完模用环氧树脂浇灌,如觉成本高可自行找些废塑类熔后浇灌。
呵呵,部件设计倒是个大工程...

用CNC雕刻石蜡做模,加热即可去除。

网友:
回前面的童鞋,光盘很不好用,不论是磨,还是电热丝切都会造成裂纹  业余制作还要靠有机玻璃,玻纤板和木板 不承重的用铝塑,我就用这个做小车,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底盘用什么材料 ? 成本是多少 ?贴个草图看看
成本现在已经知的是  皮带 1条 10块钱左右 这个是在电动工具店找到的“标准零件”
以你的风格,不会使用这么昂贵的部件吧 :)

  经过~~~~断断续续的寻找    确定  这个皮带零售价是要这个价格~~~~~  而作链条型的驱动方式中,使用皮带是比较耐用的,(我去问题过蛇形带~~~价格不能接受阿)

  标准皮带比较容易在各地买到, 用久了磨损了也容易买到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b强度太低,和你的皮带也不帮配,即然阿莫能提供冲压机,能否用2mm铁板冲压成型,这样强度精度应该比较可以接受,大家在这个底盘上搭建应用。

PCB 的强度~~~ 因底板材料不同而有比大差异

不过用玻纤的 1.2mm厚度以上的  面积在 100mmX150mm 的机械强度也能让人接受   (市场上零售的洞洞板这个面积的因当在6块钱左右)

楼主:
基础内容讲解回广州后在图文并茂解说有小小技术含量的,现在先文字上说说的。

DIY一个底盘  基本的系统有3个:  1.底盘(主体)
                               2.驱动系统
                               3.转向系统

                              完成这3个系统后基本上已经能动起来了

       目前个人DIY的一些注意地方: 1. 底盘
        (寿命在3个月以上的)       1a.要注意 材料的强度、承受力(开孔/洞 固定零件时要注意的边缘部分过薄,整个底盘软软的可就不好玩了)
                                   2.驱动系统
                                     2a.安装时的轴承与轴的同心度.越小越好(所以洞洞板PCB在这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                                  2b.轴与底盘的轴线垂直度~~~<也就是成90度> 越接近90度越好
                                     2c.变速齿轮组织,要长命的还是去折现成的把。定作价格太高了,好多也不耐磨(这一环节的成本控制,因人因地区为不可掌控范围内)

                                         我这些齿轮的来源~~:  打印机 非常好的又耐用的 但一台打印机也就哪么几个~~要会找地方有门路搞到多多的才能降低成本                              玩具   一般 200块钱以下的都不耐用
                                                              工业机械产品  非常好的又耐用的。。。。。日前没什么门路~~折得最多的是汽车的后视镜的变速箱内的齿轮组

                                    2d.驱动轮 要刚好与轴合适~~~这都是一种缘份......哈哈
                                       次一点的就是 小小的加工一下也能装上的
                                       驱动轮的摩擦力(系数)也是要注意的地方~~~要不~~~原地甩尾是个杯具                                  2e.续航能力...每增加的电池量非不能得到理论值在不更换电机下是个倒金字型(电池的自重也是要吃去电机的功率开消的主要部分)   2f.一个日本产的电机,在效率、噪音、性能上都不是国产能比的。 条件许可尽量使用变速箱回来保护电机而不是真接电机接驱动轮  2......太多了先凉着

                                    3转向系统(在迷你型的底盘上是背简化的)(先定义为4轮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底盘用什么材料 ? 成本是多少 ?贴个草图看看
成本现在已经知的是  皮带 1条 10块钱左右 这个是在电动工具店找到的“标准零件”
以你的风格,不会使用这么昂贵的部件吧 :)
一分钱一分货,现在谈成本只是想知道项目的大概投资规模。

  小玩玩  ~~~~不是商业   拿去作商业我也不反对~~~哈哈  资料白送

网友:
用有点厚的纸板做底板,假如硬度和刚度不够的话就在打孔后再涂层502胶,预计成本<5元

网友:
等JJ到后,我打算用有机玻璃雕个像样的,现在搞的一个智能小车的底盘我只能用三合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有点厚的纸板做底板,假如硬度和刚度不够的话就在打孔后再涂层502胶,预计成本<5元

轻量级的。。。。。.......

网友:
1.先开源搞一个轻量级的桌面金属薄板折边机。
2.再找一种方便底成本的切割薄板的方法。
3.在电脑画图,打印到纸上,纸贴到金属薄板上,切割 + 折边 + 柳钉

。。然后,结实可靠,看过去比较像样的底板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1.先开源搞一个轻量级的桌面金属薄板折边机。
2.再找一种方便底成本的切割薄板的方法。
3.在电脑画图,打印到纸上,纸贴到金属薄板上,切割 + 折边 + 柳钉
。。然后,结实可靠,看过去比较像样的底板就出来了。

。。。。。。。。。。。。。。。。。。。。。。。。。。。。。。。。。。。。。。。。。。。和我的风格背道而奔驰

楼主(2011-03-31):
上一个

别人的作品

PCB 底盘

网友(2011-09-23):
回复 网友C:

屌爆了  齿轮和轮胎用的都是小时候玩的四驱车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