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刷新方法全收集

楼主(2011-02-08):
  刷新主板BIOS方法其实无外两种:一种就是在DOS环境下用软盘操作,而另一种就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使用专用的BIOS刷新软件来刷新主板BIOS。就方便而言,当然是在操作系统下完成刷新更加简单便利。下面笔者就来介绍一下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如何刷新主板BIOS。

  预热

  现在新硬件层出不穷,BIOS不可能预先具备对如此众多的硬件的支持。还有就是对于新出品的主板,其自身还需要在不断地完善,这时就需要更新BIOS的内容了。刷新主板BIOS后通常能提高主板的兼容性,使主板支持更多的新硬件,解决一些兼容性方面的BUG,有的时候还能增加一些主板功能。

  在文章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BIOS的含义: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即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存放在主板上一芯片中。其中的Firmware(固件)代码决定了系统对硬件支持、协调的能力。

  既然我们知道了刷新BIOS的好处,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刷新BIOS文件的方法。

  DOS下刷新BIOS

  1、制作一张纯净的DOS系统启动盘,软盘中仅保留Msdos.sys、Io.sys、Command.com三个文件。

  2、将新版本BIOS文件和刷新工具拷贝到软盘中。Phoenix-Award BIOS所对应的BIOS刷新程序为“Awdflash”,AMI BIOS所对应的BIOS刷新程序为“Amiflash”。

  3、使用启动盘引导进入DOS模式,当见到“A:\>”提示符后,从键盘输入“Awdflash.exe”或是“Amiflash.exe”命令,按屏幕提示开始BIOS刷新。

  回顾在DOS环境下刷新BIOS的整个过程,软驱与软盘是必需的。但大家都知道,现在攒机谁还会选择“鸡肋”般的软驱呢。当然我们还可以将BIOS升级文件及刷新工具备份在硬盘内,然后使用光盘启动在DOS环境下再刷新BIOS,但这样做会有不确定因素产生,有可能导致刷新失败。

  现在有许多主板厂商都推出了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更新BIOS的软件,比如:华硕主板的Update ,MSI主板的 LiveUpdate3,磐正主板的Magic Flash,Abit升技主板uGuru工具等。

  一般说来,比较知名的主板厂商基本上都推出了操作系统下更新BIOS的软件,但一些小主板厂商就没有这些特别的服务了,这时我们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还有件法宝,那就是由BIOS供应商所提供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刷新程序。

  主板使用的BIOS主要有两种:Phoenix-Award BIOS和AMI BIOS。现在对应这两种BIOS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刷新程序都有,只要你确定了你的BIOS属于哪家厂商就可以进行刷新了。

  BIOS刷新软件介绍

  如果要检查我们主板采用的是何种BIOS,可以查看主板说明书,查阅主板的型号及相关信息。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测试软硬件系统信息的工具可供我们使用,例如EVEREST,这是一个硬件系统测试工具,它可以详细地显示出计算机各方面的信息。

  对于使用AMI BIOS的主板,需要使用的刷新软件就是AMI_winflash。

  软件使用起来也是相当简单。先到主板网站上下载主板最新的BIOS文件,然后打开AMI_winflash软件,点击软件左上角的“File”,在新出现的工具栏中点击“Load BIOS && Flash”,随后找到下载的BIOS文件,按下回车键即可。

  使用Phoenix-Award BIOS的主板,需要使用的刷新软件是WinPhlash。WinPhlash采用中文界面,直观明了。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保存原始BIOS文件:在“为现有的BIOS指定备份文件”下的栏框内输入你要保存的BIOS文件名,再指定存储路径。然后再在“指定新的BIOS文件”下栏框内指定你所要刷新的BIOS文件,最后点击文件界面下方的“刷新BIOS”即可。

  BIOS刷新注意事项

  1、在DOS下使用BIOS刷新程序时,一定要在纯DOS环境下,即便用光盘启动也只能使用只包含DOS程序的启动盘。

  2.、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修改时,运行刷新BIOS程序时,一定要关闭杀毒及防火墙等内存驻留程序。另外在刷新过程中一定要不重启系统或断电,否则将造成BIOS错误,而无法启动机器。

  3、下载BIOS文件时一定要确认对应主板的PCB版本号,不同批次的同型号主板PCB版本号是不相同的,千万不要搞错。

  4、虽说笔记本电脑也可以采取刷新修改过的BIOS文件来变相提升性能(刷新修改过的BIOS文件能够提升板载显卡的运行频率),但由于保修的序列号一般都被记录在BIOS文件中,如果刷新后被覆盖,那么质保就成了问题。

  刷新失败后的修复

  刷新BIOS或修改BIOS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一定要慎重。对于刷新BIOS失败,一般可以采取软、硬两种办法来解决。

  软方法:利用Boot Block修复BIOS

  刷新主板BIOS失败后的电脑在开机后仍然有读软驱的动作,并且软驱灯还亮,这就证明了BIOS里的Boot Block(根区)还没有损坏,你还可以利用Boot Block(根区)让BIOS执行可引导软盘上的Autoexec.bat文件来修复BIOS(Boot Block(根区)是BIOS里面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刷新的)。当我们开机后,计算机会首先执行根区的程序,如果此时BIOS完好无损的话,计算机就会正常引导。但如果发现BIOS程序受到破坏时就会启用根区程序,但这时只支持软驱启动和ISA显卡显示,但现在的主板还有多少具备ISA插槽呢。所以我们只能使用软驱来“摸黑”修复BIOS。

  Award BIOS的修复

  在另一台电脑上制作一张纯DOS启动盘(仅保留Msdos.sys、Io.sys、Command.com三个文件),然后把BIOS刷新程序awdflash.exe和BIOS数据文件*.bin拷贝到启动盘里。打开记事本,输入awdflash *.bin /py/sn/sb/cd/cp/r,另存为Autoexec.bat文件,拷入启动盘中。

  将做好的启动盘插入到软驱中启动电脑,系统开始读软驱,在软驱停止读盘后,系统自动重新启动电脑。

  Awdflash后缀指令所代表的意义:“/py”表示自动执行刷新程序 ;“/sn”表示不备份旧的BIOS文件;“/sb”表示刷新时强行跳过BIOS根区;“/cd”刷新BIOS后立即清除DMI数据;“/cp”在刷新结束后,立即清除即插即用数据(ESCD);“/r”表示刷新BIOS结束后自动重启。

  AMI BIOS的修复

  将备份好的BIOS文件保存在空白磁盘上,然后更名为“AMIBOOT.ROM”将软盘插入软驱中,启动计算机时,同时按住“Ctrl”和“Home”键,到听见软驱开始读盘为止。这时,AMI BIOS的引导模块会自动从软盘中读取“AMIBOOT.ROM”进行刷新,完成后主机会发出提示音,这时取出磁盘并重新启动机器即可。

  硬方法:采用“热插拔”修复BIOS

  如果连BIOS里的Boot Block都损坏了,那我们还可用“热插拔”的方法来修复BIOS。

  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找到与你同型号的主板。

  触摸机箱机壳释放掉身上的静电,然后打开机箱,取下主板上BIOS芯片。打开另一台相同主板的电脑主机,启动到DOS状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正常的BIOS芯片取下,再将刷坏的BIOS芯片插到主板上,用awdflash或是Amiflash软件将正确的BIOS文件刷到损坏的BIOS中。

  “热插拔”一切操作都是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的,手上“功夫”不利索的朋友不要轻易尝试。

  修改硬件设置的确具备一定的危险性。但通常时候,正确操作后出现问题的概率是相当低的,即便是失败也有挽救的办法。对于DIY爱好者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能阻碍他们改造硬件的热情,没有什么能比征服自己的电脑更有趣了。

网友:
热插拔,做过很多遍,97-98年CIH病毒盛行时,直接热插拔刷BIOS。
当年不相同的主板也能刷,只要BIOS芯片差不多就可以了。
为此还得到一块主板,帮人家这主板刷了2次BIOS,那款爷说不要了,直接买了块双BIOS的新主板。

网友:
BIOS芯片就是一个Flash芯片,网上下个BIN文件,找个通用编程器就写进去了,这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