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联姿态的问题

楼主(2011-02-08):
向大虾求助:

1)关于捷联姿态矩阵的定义:
  不管是在东北天还是北东地参考坐标系,为什么教材中定义依航向角---->俯仰角---->横滚角的转到次序,而没有用其它五种顺序?还有,在严恭敏的硕士论
  文中,还看到第一个转动的航向角为什么是负向转角? 谢谢!

2)如果四轴只用加速度计和磁强计来解算俯仰角和横滚角,四轴姿态一般保持在几十度(小于60度),是否可以只用两轴加速度计和三轴磁强计就可以了(不用三

   轴加速度计)?如果不行,Z轴起什么作用?

网友(2011-04-15):
回复 楼主:
向大虾求助:
1)关于捷联姿态矩阵的定义:
  不管是在东北天还是北东地参考坐标系,为什么教材中定义依航向角---->俯仰角---->横滚角的转到次序,而没有用其它五种顺序?还有,在严恭敏的硕士论
  文中,还看到第一个转动的航向角为什么是负向转角? 谢谢!
2)如果四轴只用加速度计和磁强计来解算俯仰角和横滚角,四轴姿态一般保持在几十度(小于60度),是否可以只用两轴加速度计和三轴磁强计就可以了(不用三
   轴加速度计)?如果不行,z轴起什么作用?
1.参考坐标系其实是可以你自己定的,这个影响不大,在公式里做一次变换就OK。坐标系旋转顺序你也可以随便自己定,但这样方向余弦距阵什么的都跟着变了,公式你得一个个再推一遍,这个没有必要。转角以绕轴逆时针转为正
2.不行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和磁传感器可以做姿态测量,但是那不是姿态矩阵的问题。忘记了旋转顺序能不能变

网友:
1)旋转顺序,正负转角都无所谓,就像计算电路里的电流电压一样,谁管你是正还是负呢,一致就行了。参考坐标系和体坐标系的关系也是相对的,变换矩阵的A->B还是B->A都由你来决定。变换矩阵那是必须要推一遍的,除非你敢完全相信XX论文,并且完全保证你的定义和它的定义一样
2) 要得到全姿态必须是 三加+三磁

好像挖了个坟,浪费了点口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用双轴加速度传感器和三轴磁业能做电子罗盘。

网友(2011-06-16):
这个看了下书,旋转具有不可交换性。

楼主:
等待大侠继续对第2个问题讨论讨论,有争议就可能有结果,大侠们不要用行或步行简约回答,最好能道出理由,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