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爱机 CPU温度知多

楼主(2011-02-08):
一.温度至关重要

早期的CPU,无论是Intel还是AMD,内部都没有温度监控功能,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依靠的只是主板CPU插座内的一个热敏电阻来监视CPU温度。热敏电阻是接触式测温元件,如果热敏电阻与微处理器接触不够紧密,微处理器的热量不能有效地传送到,所测量温度会有很大误差。同时,微处理器的核心发出热量由芯片封装向外部散热,微处理器的表面温度和核心温度之间约有15度~30度的温差,同时因芯片封装形式不同,以及环境温度的不同,而让真实的CPU温度难以确定。

现在,新型CPU都在内部集成了热敏二极管,如英特尔在Intel Pentium4、Pentium D、Core 2 Duo...处理器;AMD的Athlon XP、Sempron、Athlon 64等等。这样一来,通过BIOS或Windwos桌面下都可以实现对温度的实时监控,数值也相对精确得多。 CPU运行温度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很多PC死机、损坏的故障都和CPU过热有着紧密关系。因此,对CPU运行温度进行实时监控是很有必要的,虽然现在的CPU都有过热保护功能,但是,过热保护的机制是关闭电脑,切断电源,这可不是使用中你愿意接受的事情,不停的关机怎么使用?

二.如何监控CPU温度?

在BIOS下查看温度的方法很简单,开机的时候根据提示按下“Del”或“F1”键进入BIOS,在BIOS主界面中可以找到一个叫“Hardware Monitor”或“PC Health”的选项,还有一种是设置为“Power——Hardware Monitor”,在这里,你可以看到CPU的空载温度。为什么叫空载温度呢?在BIOS驱动电脑进行自检时,CPU并未承担什么工作,因此温度只具有参考价值。

在BIOS下查看CPU温度,最大的用处就是检查CPU的闲置运行状况是否良好,散热器没有安装好,或是没有涂抹硅脂,CPU温度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攀升。温度如果在5分钟内就攀升到60度以上,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判断是存在温度的,因为通常大多数CPU的空载运行温度约为50度上下,超过60度就比较危险了。在Windows下,你现在可以选择诸如Z武器、Evrest之类的软件来监测温度。另外,很多名牌大厂的主板在随机光盘中都会带有温度监控的功能软件,通过软件,就能了解到系统运行下CPU的工作温度。

三.了解CPU温度数值 保护爱机

在对CPU温度进行全方位监控后,你需要对散热器、硅脂进行检查,但是,你还应该了解一件事情——CPU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长期让CPU在一个较高的温度环境下运行,虽然也不会出太多问题,但会大大缩短CPU寿命,所以,你需要了解的更多,而不止是那么一点点。下面是笔者在网上查到的一些CPU温度的正常范围:

AMD处理器:

AMD Althon, Althon Opteron, Duron 以及 Sempron 系列

AMD Athlon XP 1.33GHz+ 90度

AMD Athlon XP T-Bred upto 2100+ 90度

AMD Athlon XP T-Bred over 2100+ 85度

AMD Athlon XP Barton 85度

AMD Athlon 64 70度

AMD Athlon 64 (Socket 939, 1.4 volts) 65度

AMD Athlon 64 FX 70度

AMD Athlon 64 X2 71度

AMD Sempron (T-bred/Barton 核心) 90度

AMD Sempron (Paris core) 70度

英特尔处理器:

Intel Pentium 4:64 - 78度

备注:P4在过热时会自动降频,没有确定的指标,理论上是永远不会过热的。

Intel Pentium D (双核)

Intel Pentium D 820 (2.8GHz) 63度

Intel Pentium D 830 & 840 (3.0 - 3.2GHz) 69.8度

笔者自己的几台电脑:

Intel Core 2 Duo E4300,温度在30-50度之间,视运行任务多少而定。

Intel Core 2 Duo T8100,温度在40-60度之间,视运行任务多少而定。

说明:这些温度数值并不意味着超过了就会烧毁CPU,但工作在这个温度以下,无疑是最安全的。你可以这样理解,冰箱有它的工作温度设置,一般都厂家都会给出建议值,以保证冰箱的制冷效果。这个数值列表也有相似的含义——尽可能地让CPU运行在正常工作温度以内吧,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你的爱机。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不知~~~~~ PCB板上的元件死得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