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μVision4.14 IDE +c51_9.02a(分享)

楼主(2011-02-08):
μVision4.14 IDE +c51 9.02a + 和谐文件 ,解压到c盘 。解压到其他位置自行修改TOOLS.INI。

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335346.html

网友:
我的uVision V4.14+ARM好像不太好用,当连续打开几个c文件后,你想通过双击左侧工程文件中某个已经打开的c文件时,焦点没有转移到你想看的这个文件,仍然停留在最新打开的文件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uvision v4.14+arm好像不太好用,当连续打开几个c文件后,你想通过双击左侧工程文件中某个已经打开的c文件时,焦点没有转移到你想看的这个文件,仍然停留在最新打开的文件上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只好用uVision4.13a+4.14的编译器了

网友:
这个到keil网站下载就好了,永远是最新版的。

回复 网友A:
我的uvision v4.14+arm好像不太好用,当连续打开几个c文件后,你想通过双击左侧工程文件中某个已经打开的c文件时,焦点没有转移到你想看的这个文件,仍然停留在最新打开的文件上
回复 网友B:
C51下,也有这个问题,有时有问题,有时又正常,搞不清规律。

网友:
这个版本,用以前4.13的河_蟹文件有用吗??

网友:
用旧版本的回复【4楼】yzhu
回复 网友A:
我的uvision v4.14+arm好像不太好用,当连续打开几个c文件后,你想通过双击左侧工程文件中某个已经打开的c文件时,焦点没有转移到你想看的这个文件,仍然停留在最新打开的文件上
我的也有这个现象
用4.12或4.13的C:\Keil\UV4\Uv4.exe文件替换即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