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或其他高手?

楼主(2011-02-08):
请教魏坤同学或其他高手?
我正在学习avr编程,我用您提供《魏坤手持数字示波仪》的程序代码atmega128程序,通过cvavrv1.255编译,出现6个警告错误,如何处理?
您用什么版本编译?
错误信息如下:

网友:
不好意思,不是高手,顶起来希望有人可以解决

另,CVAVR貌似已经出到2.05了,是不是该更新一下版本了啊

楼主:
我用CodeVisionAVR V2.04.4a编译,有二个语法错误;

网友:
我用的是1.24.8b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魏坤同学CodeVisionAVR V1.24.8b  软件能否提供?或破_解password和license.dat;非常期待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password在sn.txt文件中,安装完后要将license.dat放在安装目录中才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魏坤同学,您提供的 CodeVisionAVR V1.24.8b 已安装,通过如下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3263&bbs_page_no=1&bbs_id=3051”
下载的   “数字示波表程序ourdev_441749.rar(文件大小:549K) (原文件名:数字示波表程序.rar) ”中M128TFT程序编译仍出现6个警告,如何处理?
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警告问题不大,具体我记不大清楚了,你可以下载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word_color和back_color的类型改成unsigned int类型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问题在您的指点下已解决;太感谢了!!!
现在我用2.4’TFT(320*240)采用ILI9325芯片+atmega128单片机+时钟20M,制作了示波器显示器,电路图您的手持示波器修改而来,为什么我的TFT显示的图像和您提供的开源产品图像相比有二点区别:1:图像显示出现水平镜像翻转;2:中间部分颜色偏绿
如下图:我的TFT图像在下,您的图像在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当时使用的屏是ili9320的,这估计是9325和9320的驱动不兼容造成的,查一下9325的资料这个得该驱动才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学习过相关资料,但初次接触TFT产品,不太理解其中奥妙,能否进一步指教或指点。谢谢,麻烦您了!

网友:
因为我没有用过ili9325的驱动,所以也不知道具体问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