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控制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02-08):
我用的是广州中月电子的雕刻机控制软件,有人有这个软件的通信协议么?我想用他控制步进电机DIY雕刻机。

网友:
建议用Mach3,中月的协议应该是保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用mach3,协议都是保密的。

mach3的协议不保密吗?DIY雕刻机如何知道他怎么控制四个电机工作的.每个电机步进多少与实际尺寸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知道的?本人不懂,想学习一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1楼没说清楚。
Mach3是通过并口控制步进/伺服电机驱动器,再由驱动器驱动电机。
硬件装好后还要在Mach3上针对电机、丝杠等参数进行设置。

楼主(2012-01-28):
回复 网友A:

用串口监视软件可以得到中月的通信协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