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二手的T61P笔记本,挺不错的,能入手不?

楼主(2011-02-08):
要3k~4k之间的价格,说原装的得5W。

担心这样的机器是不是用T42,T43之类的改装的,坛子里有了解的请帮忙介绍一下。

真正二手的T61P货源多不,好搞到不?

自己不玩游戏,就上上网,做做硬件开发之类的,是否弄个T60就足够了,或者是弄个这个价位的别的牌子的新机器更合适?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图片上的下载框是为了遮挡卖家名称的,如果不妥会删除。

请了解行情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不建议买。
1.分辨率太高,字很小,即使调整显示参数字体变大,但显示效果就不好了。
2.FX570显卡有显卡门事件,倒是能用一段时间,说不定哪天就挂了,比较难修,一般都是换主板。

建议买T61,集成显卡的,价格不到3k。已经帮同事买超过10台了,所有的现在用着都很好。

网友:
ThinkPad已经砸在“连想都不敢想”手中,还是买新的吧。
二手ThinkPad建议到这里看看(运气好会捞到IBM做的)http://www.xmbjb.com/forumdisplay.php?fid=33&page=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啊,我再看看T61.

ThinkPad的T43以后就不是IBM做的了吧,好像。

网友:
T61小心显卡门!

集显的问题不大,独显的有些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thinkpad的t43以后就不是ibm做的了吧,好像。

有说T43P,有说T60。

网友:
买新机吧,不一定IBM,买3年保修的新机器。3年过后坏了,换新的!!

网友:
T61p的显卡确实问题大,我的T61p本本显卡坏过两次了。

网友:
买了个t43p准备当二奶机用的,因为它有并口。
用着就成主力了,除了7200转的硬盘小了点,冬天风扇吵了点,没什么问题。哦还有背光没别人新机亮

网友:
真要买的话,推荐T61集显,3K不到。

------编辑添加:

买这类机器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上面都说了,显卡门。

可以考虑T60,X1400显卡。

或者X60。

预算多的话,可以考虑X200。T400。

或者别折腾二手的,直接买全新的,省心。不过IBM的还是用了比较舒服。

网友(2011-11-24):
2700左右就可买到了。

网友:
买联想的E46A吧。

网友(2013-02-24):
买神舟的 飞天UI43 吧  也算是超极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