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外接收电路,使用运放做比较器,输出的低电平为2V

楼主(2011-02-08):
一个红外接收电路,使用运放uA741做比较器,电源为5V,输出的高电平是5V,但是输出的低电平为2V,如何使它降低于0.4V,与51单片机电平兼容。

网友:
改用比较器。
如非用运放不可的话,要用输出轨对轨型运放。

网友:
既然ua741“可用”,那么换lm358,它带下拉可以单电源输出到接近0v

网友(2019-03-08):
学习了!还是用比较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