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一下GPS 370是否可以设置只输出$GPRMCO数据呀

楼主(2011-02-09):
新手想问一下GPS 370是否可以设置只输出$GPRMCO数据呀

网友:
可以送入SIRF指令的。

楼主:
那位高人能否说一下如果修改呀,好方便一下我们这些小菜虫们呀,在此先谢过啦!

楼主:
绿林好汉大哥能否说说呀

网友:
手册上面有命令的。

网友:
貌似可以设置输出间隔时间,设置为0的是不是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