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硬乘法器的 运算时间问题

楼主(2011-02-09):
关于FPGA中的 硬乘法器,datasheet上说可以 运行在250MHz,是不是就是表示运算周期达到250MHz频率的数据进行计算都满足 建立时间 和保持时间??我仿真了一次,计算延时大概15ns左右,毛刺最大大概有接近4ns,worst tsu=6.631ns,worst tco=9,923ns,感觉好像不满足能运行在250MHz,4ns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啊。希望大家给点指导,谢谢

楼主:
忘了写了,th=-0.952 ns

网友:
可以运行在250MHz,但必须用pipelin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请问 pipeline 在硬乘法器 和HDL逻辑乘法器 的区别是什么啊,硬乘法器的pipeline怎么理解啊,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硬核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说就是把乘法或者其它操作分成几部分(几级),一级一级来做,每一级有自己的寄存器来暂存数据。由于每一级都是用时钟来触发的,所以有多少级,最终结果就要延时多少个周期才能出现。但好处是每一级的逻辑简单了,频率可以跑很高。实际上对单次运算来说,运算时间还是那么多,但是数据吞吐量高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对于altera和xilinx的硬件乘法器,可以满足手册上的数据吞吐率

仿真你应该使用乘法器原语,并且输入和输出都采用寄存器,这样达到250MHz应该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在输入和输出各加一级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