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硬件故障有那些方法检测!

楼主(2011-02-09):
1.测电阻法

该测量方法一般是用万用表的电拦阻测量部件或元件的内阻,根据其阻值的大小或通断情况,分析电路中的故障原因。一般元器件或部件的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对地或对电源都有必定的内阻,用普通万用表测量,通常应表现为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情况。

一般正向阻值在几十欧姆至100Ω左右,而反向电阻多在数百欧姆以上,但正向电阻不应等于0或接近0,反向电阻也不应为无穷大,否则就要猜忌管脚是否有短路或开路的情况。当断定硬盘的故障部位存在于某一板卡或几块芯片时,可用测电阻法进行查找。

具体方法是:在关机状态下,用万用表的电拦阻测量器件或板卡的通断、开路、短路、阻值大小等参数,以此来定位故障点。

例如,如果测得硬盘步进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为24Ω,则符合标称值为正常,如果只有10Ω左右为局部短路,如果为0Ω或几欧姆为绕组短路烧毁。

对于硬盘的数据线通常可用通断法进行测量。对于硬盘的电源线既可拔下单测也可在线并联测量其对地阻,如果阻值为无穷大则表明产生断路情况,如果阻值小于10Ω则可猜忌局部短路,需做进一步的检查。

2.测电压法

正常的工作电压是保证硬盘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例如,硬盘启动时电流大,当电源稳压不良时(例如电压从12V降落到10.5V),就会造成硬盘转速不稳或启动艰苦。

测电压法是在系统加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部件或元件的各管脚之间的对地电压大小,并将其与逻辑图或其他参考点的正常电压值进行比较。若电压值与正常参考值之间相差较大,则表明该部件或元件有故障;若电压正常,阐明该部分完好,可转入对其他部件或元件的测试。检修硬盘时常用的参考电压值如下。

(1) 硬盘电源线的四个线头分辨为+12V、+5V、-5V和地线;

(2) 硬盘步进电机额定电压为+12V;

(3) 主板插槽上的电源电压为+12V、-12V、+5V和-5V;

(4) 硬盘数据线电压的高电平在2.5V~3.0V之间。若高电平输出小于3V、低电平输出大于O.6V即为故障电平。

3.测电流法

如果有局部短路现象,则短路元件会升温发热并可能引起熔断器熔断。将万用表串入故障线路,检测其电流是否超过正常值。例如,硬盘电源+12V的工作电流应为1.1A左右。当硬盘驱动器负载电流过大时,会使硬盘启动时好时坏;电机短路或负载过流轻则使保险熔断,重则导致电源开关管损坏。在加大电流回路中可串人流假负载进行测量;对于有保险的线路,可断开保险管一头将万用表串入进行测量;对于印制板上的某个芯片的电源线,可用刻刀或钢锯条割断铜箔引线串入万用表测量;对于电机插头、电源插头可从卡口里将电源线起出来串入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