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模块REB-1315LPX,单片机通过UART接收其发来的数据时筛选不到字符'$',使用

楼主(2011-02-09):
系统一上电就不断接收到GPS模块的串口数据,但是筛选不到字符'$',故不知道如何做了?是否自己设置的单片机的波特率有问题?希望有GPS经验的高手出点主意,先谢了.

楼主:
还是自己搞定,原来波特率不是4800bps,而是9600bps,但是GPS模块的说明中没有看到关于波特率的说明啊,还得靠猜,云了.

网友:
能否说一下你是怎么接收和处理GPS数据的?谢谢

网友:
temp=0;

if(temp!='$')

{temp=getchar();}//直到找到$才运行到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