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界面,通过串口和单片机通信,选择labview还是c++ builder,哪个好些?

楼主(2011-02-09):
新年好!请教朋友们,我需要做一个界面,通过串口和单片机通信,选择labview还是c++ builder,哪个好些?

楼主:
除了delphi之外,vb,vc,c++都用过,但是界面不太好吧

网友:
显然是LabVIEW

网友:
labview更简单,但是我更推荐使用C#,这个难度很低,而且以后做扩展也会容易得多,我已经做了一个你类似的软件,从数据传输,显示、保存,回放都可以。

网友:
qt也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bview更简单,但是我更推荐使用c#,这个难度很低,而且以后做扩展也会容易得多,我已经做了一个你类似的软件,从数据传输,显示、保存,回放都可以。

C#有像C++ builder那么多的控件吗

网友(2011-07-03):
回复 网友B:

请问用labview做界面的资料哪里有啊?难不难啊?

网友(2011-10-19):
用LabVIEW?如果自己用是很方便....
等到要發佈就知道痛苦了...

网友:
MFC很方便

网友:
LabVIEW用于测控相当不错,编写容易,但发布就很麻烦而且串口都要装驱动,很郁闷的

楼主(2011-11-30):
是的,昨天就装了个VISA420full的驱动,220MB好大啊,不知道跨平台发布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大就麻烦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