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MMC卡不成功,但实物取成功。

楼主(2011-02-09):
用WinHex另存wav文件的镜像为.mmc文件,加入mmc卡,仿真失败。
单独读写mmc卡也失败。但做的实物却是成功的,求高手解答mmc卡仿真。

网友:
用WinHex另存wav文件的镜像为.mmc文件,加入mmc卡,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找一个小容量的TF卡,比如256M的,早期nokia 53xx 音乐手机有配的,用WINHEX作一个物理磁盘映象,这样才可以。

楼主:
2楼,请问为什么不行。
回3楼没有小卡,就不行吗?

网友:
我用的是SD卡做的磁盘镜像生成的MMC文件,用znFAT文件系统访问FAT32,做的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请问为什么不行。
回3楼没有小卡,就不行吗?
----------------------------
用文件做的镜像没有磁盘物理信息和文件系统。除非你进行直接的扇区读写。
PROTEUS里的MMC卡只有较小容量选择,大的不知结果,小的试过是可以的,自己试试吧。

楼主:
就是直接读写扇区都不成功

网友(2011-05-02):
回复 网友B:

你能仿真多大的容量,我在读取第4万个的扇区时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