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轴上使用何用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1-02-09):
现在的光轴一般都是配那种里面有滚珠的直线轴承,但是对于较重的铸铁雕刻机是否也适用?

为什么现在配的都是那种滚珠的,而用自润滑铜套的较少见?

网友:
铸铁机都是上直线导轨。
滚珠的比较便宜又好做,自润滑相反。

网友:
较重的铸铁雕刻机是否也适用直线轴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较重的铸铁雕刻机是否也适用直线轴承吧?

你观察直线导轨和直线轴承的受力面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线的价格有点贵~~

网上查了一下 加长的,SBR30LUU 动态负载在3140 N左右(左右两只的话双倍),整个龙门架要软件里计算的在50KG左右,感觉还有很大空间,晕~~

先用轴承的了,不行的就在原基础上改成铜套的,哇哈哈~~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