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ord下面这种带角度的相量怎么输入,有图

楼主(2011-02-09):
图如下

网友:
公式编辑器

楼主: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现在也是这样编辑的,那个30度要在横线的上面

网友:
要不就插入“形状”中的“矩形”,设置成无边框模式,添加30°的文字,再手动移动到横线上

网友:
插入特殊字符中的数学符号中有这个。

楼主:
4楼提供的方法与1楼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不想要这种,想要角度数字在横线上面的,楼上两位提供的是这种效果

3楼提供的方式我没有试,估计不行,因为
1、要写的东西里面有大量的这种角度,做起来太麻烦
2、这种角度不是独立出现的,还要写在比较复杂的公式里面
我们参考的书里面都是我在楼主位的那种写法,是不是用的专门的编辑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估计是专门的排版软件,有个写专业文档的文档软件latex可能行,可以去他们论坛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