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in一台电脑拖五台电脑同时使用!(软件和教程打包好)

楼主(2011-02-09):
家里只有一台电脑,老婆又看韩剧,而自己又想上网看新闻或则是工作的情况下,就可以用到它啦BeTwin。(最基本的前提是,显卡必须有双路输出。还要有两个显示器,和两个键盘两个鼠标,这就可以实现一PC双使用了)详细的请下载BeTwin压缩包。

网友:
MARK下先,说定会用到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产品叫“魔力孖仔”的好像可以一拖二的,不过好像有硬件。
LZ这个下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卡不卡啊。

网友:
一直在用,原来是PIII800的机器跑,很不错!

现在机器高档了,更是爽

网友:
回去试试看,这岂不是爽呆了?

网友:
mark,正想找,不知道笔记本可以不,我的笔记本双显卡

网友:
mark,正想试试咱的双输出显卡

网友:
呵。这才明白BeTwin是要用双显卡双键鼠的。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旧电脑跑新电脑的远程桌面。旧电脑里安上自己改过的最简化的XP.

网友:
mark 不知道运行起来卡不卡,一般一个人上网,一个人看视频

网友:
可惜我的显卡不给力啊

网友:
以前用过未和谐干净的,用得冒火。这个下来看看……

网友:
太棒了,回去试试

网友(2011-03-21):
哈哈,这个好帖怎能不顶!

网友:
不知道用俩显卡行不行

网友:
想玩玩 但是悲剧 显卡太破了

网友:
mark,说不定以后用到

网友:
正好有双输出显卡!!

网友:
amrk 以后会用到

网友:
有了这些东西,还不如直接再加个主机

网友:
双输出显卡是什么东西 我的笔记本有hdmi借口 接到电视上 设成第2显示器可以么

网友:
能用为:  一个屏幕, 两个鼠标在同一屏上,分别控制两个鼠标的光标  ?

网友:
不知道有VGA输出的笔记本能不能用
再加一块显卡,也挺麻烦的,其实

网友:
保存备用!!!,有空试一下。

网友(2011-04-24):
下了试试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两显示器两键盘鼠标......添点钱再买个电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这才明白betwin是要用双显卡双键鼠的。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旧电脑跑新电脑的远程桌面。旧电脑里安上自己改过的最简化的xp.

旧电脑如何跑新电脑的远程桌面,是否有软件,可不可以共享一下,先谢了!

网友:
嗯,好帖。笔记本应该都可以吧,双显卡!

网友:
好早之前就想搞,但是网上查的资料都是要硬件配套的,而且都还是很贵的,所以放弃了

难道这个是只需要软件?

网友:
mark,有点吸引力,不知道速度如何

网友:
这个就是一拖机,只要有那个显卡,只要一台电脑就可以给更多的电脑用,主要是方便一些公司,和那个用一个打印机几十台电脑共享一样的原理。

网友:
我也想用下,不知道笔记本可以用不,
这样就可以当2台电脑了  哈哈!
一台变2台电脑,爽啊!

网友:
稳定性能怎么样啊,有测试过的么?不管怎么样现收藏一下。

网友:
记号记号~以前的貌似要硬件支持的。。。现在直接双显就可以了

网友:
有这东西?标记先。

网友:
一个显卡,带DVI端和VGA可以吗???

网友(2011-11-07):
这个有必要看一下

网友:
还不如两台电脑+路由呢,这样的话总感觉不可靠。不过方法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这才明白betwin是要用双显卡双键鼠的。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旧电脑跑新电脑的远程桌面。旧电脑里安上自己改过的最简化的xp.

感觉很卡,网络流量也很大

网友:
电视可以当电脑用了,好。

网友:
马克 改天试试

网友:
MARK 电脑一拖二

网友(2011-12-22):
我现在X201拖两台显示器很爽哦,只是键鼠只有一套。

我相信现在的电脑beTwin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3-07-23):
mark一下,也挺麻烦的

网友:
不错啊,不过也可以整一个树莓派

网友:
不错,谢谢。就是没有双显卡啊

网友:
这个好,做记号

网友(2014-10-20):
#在这里快速回复#回去试试看,这岂不是爽呆了?

网友:
这是个好软件,非常有用

网友(2016-05-08):
莫大的新版主机能支持吗

网友:
我用ASTER一拖二,原因与楼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