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耳机插孔的信号问题,不知谁能给出解释

楼主(2011-02-09):
现在笔记本的耳机插孔出了点毛病,如果把耳机插到头,声音听起来会哗啦哗啦响,就像MP3压过头了一样,难道是形成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吗?如果把耳机拔出来一点,声音就正常了。

不知能不能从电路的角度给出个合理解释。。。

网友:
地线断了……耳机的左右声道信号都是对地的。地线断了就相当于把两个耳机串联后跨接在两个声道上了,这时就听到稀里哗啦的声音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耳机里的地线断了,换个耳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耳机现象更明显了...

网友:
那你把耳机接口焊一遍吧。以前听MP3的时候就是地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