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再使劲的拍一下砖(方案讨论2):不间断飞行的电四轴的可行性 ....

楼主(2011-02-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自动停在换电池机上是完全可行的,用光学辅助定位,别说20cm,2cm都是小儿科。

网友:
轴承不耐操

有时玩一玩  和 24小时工作不在一个级别上的.........

网友:
用来作为巡逻的解决方案中的主力  会有一堆问题要解决

  但作为触发型着~~~~ 没什么问题

   触发警报传感器之后 4轴机立刻飞达现场上空

网友:
说下自己的想法;
如果只是需要四轴执行一些不适宜人类执行的工作那么不需要24小时的滞留时间,
只要保证可靠性和精准性即可。
那么不管是内燃机还是电机都不成问题。
但是 如果要以24小时空间滞留为方向的话嘛,在我看来至少可靠性与精准性根本无法保障。
再说了 四轴类的飞行器本身就对风速很敏感,根本就无法做到24小时候命哦。
说下美国人的做法,在美国纽约为了预防和控制犯罪采用的是街头摄像头为主,空中直升机为辅的方案。
然后统一协调各部门的飞机联动以保证尽可能多的滞留时间,尽管这样好像也只能保证不到十小时的滞留时间。
实际上 如果是客户有需要长时间监测的要求不如要他多买几十块电池^_^

网友:
四轴红外线光学定位实例视频参考
(简易红外线滤波, 可用洗好的光学底片,前段曝光成黑色的部份, 可以当做滤镜,全盖住镜头即可滤除可见光。)

1.四轴底部装上三个红外线LED灯, 透过手提电脑上的摄影机, 锁定四轴位置。
2.运用上面的功能四轴自动停在指定的位置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想法可以让位置和姿态比较准而不增加太多成本。 假设飞行器是在比较空旷的地方,配上中档GPS模块和MEMS级别的廉价惯导。如果能够将GPS的原始观测量实时发送给控制台,控制台假设另一台GPS接收机,通过GPS惯导组合可以得到5度以内的姿态信息。通过RTK的方法,可以得到至少分米级相对精度。姿态和复杂的定位解算可以在控制电脑里完成。

这里只是说定位导航这部分,控制这部分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
这个如果突然没电了,或者机械出了故障会不会掉下来砸着人呢

网友:
那飞行范围多宽。用途侦查机器人,个人感觉不适用,如果只是悬停,那么就不如气球了

网友:
由于某种原因四轴执行任务的地方和换电池的地方比较远,中间还得浪费一段时间,恰巧四轴执行的是监控什么的任务,时间又不容浪费……
可以这样:使用两个四轴,一个电池快耗尽时另一个起飞,到达目的地后另一个再回来换电池。只不过成本增加了。
个人只见。

网友:
那只能飞出去7分半

然后返程换电池

晕死了~~~

我觉得11楼正解些

如果yy的话

可以考虑在悬停的位置加个热气球

作为4轴悬停地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飞出去7分半
然后返程换电池
晕死了~~~
我觉得11楼正解些
如果yy的话
可以考虑在悬停的位置加个热气球
作为4轴悬停地点。呵呵

那不如吊在氦气球下面,又省电,负载能力又强,悬停时间更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飞出去7分半
然后返程换电池
晕死了~~~
我觉得11楼正解些
如果yy的话
可以考虑在悬停的位置加个热气球
作为4轴悬停地点。呵呵
那不如吊在氦气球下面,又省电,负载能力又强,悬停时间更长

我就是这个意思,弄个钩子,挂那~~~~呵呵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用四轴,但是斯四周不耐用,而且是各种不耐用,四轴需要外星技术来解决能量存储和引擎效能问题:-)

网友:
麻雀也是一种飞不了多长时间的鸟,不过能飞到树枝上观察敌情

四轴仿麻雀的行为,攀附在路灯或电线上,也可以实现悬停的一些应用

网友:
每个基站都有两个以上无人机(四轴),没电的无人机就近停靠该基站,该基站的无人机替补飞行,刚才的无人充电,等待替补别的机器。
配合效率高的调度系统,同期升空的无人机可以很多。

网友:
用燃料电池。并且尽一切可能减小重量。

网友:
燃料电池目前属于外星技术,楼上哪个星球的

网友:
四轴花庞大的能量来抵抗地球引力,解决悬空的问题,在这点上气球确实是最简单的方法。

比较四轴和气球:
1、能源消耗:气球不用消耗能源在保持升力上,但同样需要解决移动问题。
2、反应速度:四轴很快,气球比较慢。
3、噪音:    气球噪音很低,四轴较大。
4、体积:    气球较大,隐蔽性不强,四轴较小,隐蔽性较好(隐蔽性方面,噪音和体积需要综合考虑)。

结论:
如果检测的目标移动速度不是很快,四轴的优势不大。

网友:
解决方案建议:
1. 配置三台四轴,一台空中执勤时,一台地面待命,一台备用。
2. 要换电池时,地面四轴先出发, 交接完成后,原空中四轴飞回地面换电池以及转成待命,顺便做检修。
3. 换电池的动作交由人来处理。
4. 若是要全面自动化,人只处理意外及故障时,则须要建立自动换电池的降落平台。四轴空中定位由GPS达成( 误差10m),当四轴返回降落平台来到HOME位置后缓降,由平台下方的摄像机,透过四轴上的三个红外线LED灯锁定, 影像由PC分析偏差做对准校正,经由无线电发出命令修正, 直到停妥为止,接着停电,由自动机械装置更换电池后转成待命,以及通知人员做检查。(细节请参考7楼视频)

网友:
我觉得23楼的方案不错,备份机先出动,完成空中交接班后再快没电再飞回来,回来先用GPS把四轴引导到一个降落平台附近的位置,由摄像头引导精确降落。

我记得美国海军的舰载无人机也采用了自动返航降落的功能,军事杂志上应该有不少的分析,可以借鉴的。

感觉莫老大的自动返航四轴做成了有可能被军方收购哦。

网友:
飞到目标位置,释放压缩气体,放出气球悬停。。。。返回时气球放气,正常返回。
大幅度减少悬停能量消耗。

网友:
空中悬浮几个气球,作为空间站. 空间站就是航母;
四轴没事就爬到空间站上歇歇脚.
地上的平台就是基地.

这东西一出动就是一个联合舰队:-)

另外再发展几个盟军基地, 找几个高楼楼顶作为不沉的航母.

网友:
长时间悬停确实飞艇好,好像很多需要长时间悬停监测的都用的是飞艇。

网友:
说来说去,飞艇最实在。时间长,费用低,维修建造都简单。
阿莫之意不是真的在应用,而是在四轴本身。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来说去,飞艇最实在。时间长,费用低,维修建造都简单。
阿莫之意不是真的在应用,而是在四轴本身。

同意

网友:
不知能否解决无线供电的小型化和轻量化?

网友:
为什么不去国外看看,人家可能正在用老大想象的东西

网友:
可以用长距离无线供电

网友:
飞艇下面挂四轴,飞艇可以是太阳能充电,或者是燃料电池什么的。

摄像头负责控制四轴对准,机械装置负责更换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可以快速充满。

或者直接用无线充电,四轴停在网兜上就好,配合磷酸铁锂电池,可能只要3-5个四轴就够了。
对于反复充电的应用,也许应该考虑超级电容。。。

网友:
上面这么多人都看好飞艇,而且能实现自动更换电池。我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方法:用飞艇巡航,上面携带多块电池,当四轴电快用完时,返回飞艇附近自动更换电池,这样对两者的同步要求很高。

网友:
飞到平流层上去。那里没什么气象。

网友:
看看这个做能源是不是更合适:

上海攀业公司的1000w燃料电池,4.2KG(估计不含气瓶),每分钟消耗13升氢气。此外还有好多型号似乎是20w~5000w的。
http://www.pearlhydrogen.com/Productshow.asp?ArticleID=412

说到换电池的方案,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

作业半径,结构难度神马的我就不多说啦,

按阿莫说到,10块电池2小时轮换一次,则每块电池每24小时的充放电是12次,动力锂电池的充放电次数一般讲是500次,那么42天后就要更换电池,保险点就是1个月就得换啦。如果监视一条电力线路,一年下来得换多少电池啊。如果不是连续监视的话,那24小时不间断飞行也就没有意义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飞到平流层上去。那里没什么气象。
那得需要多好的相机, 路途遥远, 做一个"全球鹰"的山寨版,卖给美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飞到平流层上去。那里没什么气象。

那里的风不是一般的大。。

还有,在云层上,光学相机不成,得用雷达成像。

网友:
越来越科幻

网友:
用油机,空中加油,哈哈

网友:
将电池模组设置成外挂式,带激光导引,四轴挂2个模组,用完一个就到指定地点搜索一个新的,抛弃没电的后挂上一个新的。简单可行,不需特别的机械更换装置。完全利用重力来完成端子的可靠接触。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需求用飞艇可以实现。而四轴用于对其进行补充,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则可以随时用四轴。平时则用飞艇。
飞艇的问题在于氦气比较贵。

网友:
基地准备两架四轴专门负责运电池和换电池,前方工作的四轴快没电,基地的两架四轴迅速起飞,敢去换电池,再把没电的电池带回来充电。

网友:
上特斯拉的无线传输电源

网友:
按23楼方法再改进一点
两架四轴,一架负责侦测,另一架负责空中补给
做侦测的机子电池快用完时,补给机飞过来进行空中换电池,换完就飞回去,
侦测的那架依然在原地盘旋执行任务。

另一种,城市中总有一些电线杆,事先输入坐标数据,快没电时飞到最近的电线杆上,直接挂在电线上充电...^_^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按23楼方法再改进一点
两架四轴,一架负责侦测,另一架负责空中补给
做侦测的机子电池快用完时,补给机飞过来进行空中换电池,换完就飞回去,
侦测的那架依然在原地盘旋执行任务。
另一种,城市中总有一些电线杆,事先输入坐标数据,快没电时飞到最近的电线杆上,直接挂在电线上充电...^_^

......就怕把电线~~~给短路了............  整个地区~~~一片黑暗

网友:
不是有那种可以用微波传送电力的装置吗?电池飞没了就用微波照他一下继续飞!好像很科幻哦

网友:
要求20cm的定位精度,应该要上差分GPS吧,普通的GPS定位精度只有2.5m。

网友:
回复 网友F:

城市里面电力架空线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是带绝缘皮的。

网友:
研究一下强劲的电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分GPS有20cm的定位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G:

差分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差分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

who告诉你的?
如果是L1+L2 一般1min内就可以固定了。

L1 作低精度差分 也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和卫星状态有很大关系。

网友:
自动对位充电可以使用红外嘛。基座上放三颗红外LED,四轴大方位可以用GPS,近距离用红外LED对准,万无一失。直接在线充就可以了。不过室外刮风下雨是个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城市里面电力架空线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是带绝缘皮的。

应该不是直接接触,感应感应感应感应 交流电可是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解决方案建议:
1. 配置三台四轴,一台空中执勤时,一台地面待命,一台备用。
2. 要换电池时,地面四轴先出发, 交接完成后,原空中四轴飞回地面换电池以及转成待命,顺便做检修。
3. 换电池的动作交由人来处理。
4. 若是要全面自动化,人只处理意外及故障时,则须要建立自动换电池的降落平台。四轴空中定位由gps达成( 误差10m),当四轴返回降落平台来到home位置后缓降,由平台下方的摄像机,透过四轴上的三个红外线led灯锁定, 影像由pc分析偏差做对准校正,经由无线电发出命令修正, 直到停妥为止,接着停电,由自动机械装置更换电池后转成待命,以及通知人员做检查。(细节请参考7楼视频)

<a class=tt16 onclick......
感觉这个挺靠谱的,顶

网友:
就目前的了解的,只是做航线飞行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不是有个玩具都可以根据充电座发出的光来归位充电么,而且现在的动力电池也很强大了,铁锂就很不错了,2000次的循环10c快充能力,怎么都够用了吧

网友:
四轴带一个小气缸和气球,需要远距离机动就放气,悬停和小范围机动就利用气球减少能耗。

网友:
要在城市天上持续飞的东西,整体可靠性绝对要高,不仅仅只是换电池的问题吧。Z.F.部门要是采用,是不是要建立一支航空队,起码有地勤维护(解决一些人的就业问题),保持飞行器的良好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飞机上常用的POS系统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System)也是GPS和惯导组合的系统。实时定位精度都是可以达到厘米级,姿态到0.01度的。不过这些系统使用的是战术级惯导,如果使用廉价惯导,姿态精度达到5度以内还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定位精度,只要环境好,使用载波相位,解模糊度,还是可以达到分米级精度的。

网友:
这种我在世博会看到的钠硫电池不知可否达到要求?

网友:
解决阿莫的需求的不是四轴,而是飞艇啊。

能耗低,速度不高,适合静态观察,也可以变化目标。

网友:
我觉得 没必要讨论 四轴 和飞艇 哪个更适合 某个场合。

而且,讨论四轴的续航等等问题 以后需要长时间的实验和论证。

现在应该一步步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先让四轴非稳,再让四轴寻迹飞行,最后再解决续航和其他问题。

网友:
四轴加气球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当需要悬停的时候,可以对气球充氢气,当需要机动的时候快速将氢气压缩,这中双向压缩机已有成品,而且体积小,重量轻。

而且氢气比氦气容易获得,氢气如果泄露还可以用太阳能转换为电,然后电解水补充,这样在有水的湖面可以长时间停靠。悬停的时候,看悬停精度,如果悬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还真可以用气球,然后提供浮力,四轴提供平移动力,然后+GPS定位。关于气球的抗风能力,平均1立方米的气球可以提供1kg的浮力,将气球设定为加上盖或下盖的扁平流线型结构有利于提升抗风力,整个系统估计2kg内能搞定,所以气球的容积差不多2立方米就够了。

对于自动充电,到时候可以在基站上安装3个LED,四轴先通过GPS靠近基站,在四轴靠近时,基站点亮LED,四轴通过机载的摄像头拍照进行定位(反正四轴上都有摄像头),精度可达mm级

网友:
跟曾经做过的课题差不多,但是这东西需要投入资金的,当年做过机器人自动换电池。对于飞行器来说,负载很敏感的。电池的可靠连接也是个问题。如果便于自动更换的话,如何锁死是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换电池不如 找好的电池
一次险情估计 几个小时,一个四轴1小时续航就够了

电池方面 飞轮电池 应该能符合,能量密度相当的高。

网友:
说到超长留空时间, 看来只有上燃料电池啦!

搜了一下, 好贵!

120W燃料电池
RECTS-120(价格:16000元)

额定功率 120W
额定电压 12V
额定电流 10A

网友:
期待燃料电池的普及, 价格下来, 那将是航模的福音!

前面说到的"空中充电"就变成"空中加油"了 —— 另一架四轴飞上去空中对接加注燃料(甲醇等)。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种我在世博会看到的钠硫电池不知可否达到要求?

引用图片

钠硫电池应该属于高温电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四轴加气球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当需要悬停的时候,可以对气球充氢气,当需要机动的时候快速将氢气压缩,这中双向压缩机已有成品,而且体积小,重量轻。
而且氢气比氦气容易获得,氢气如果泄露还可以用太阳能转换为电,然后电解水补充,这样在有水的湖面可以长时间停靠。悬停的时候,看悬停精度,如果悬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还真可以用气球,然后提供浮力,四轴提供平移动力,然后+gps定位。关于气球的抗风能力,平均1立方米的气球可以提供1kg的浮力,将气球设定为加上盖或下盖的扁平流线型结构有利于提升抗风力,整个系统估计2kg内能搞定,所以气球的容积差不多2立方米就够了。
对于自动充电,到时候可以在基站上安装3个led,四轴先通过gps靠近基站,在四轴靠近时,基站点亮led,四轴通过机载的摄像头拍照进行定位(反正四轴上都有摄像头),精度可达mm级

握手,跟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们航模队里有个人毕业之后就是去做遥控飞艇了,主要是航拍和商业广告,还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说到超长留空时间, 看来只有上燃料电池啦!
搜了一下, 好贵!
120w燃料电池
rects-120(价格:16000元)
额定功率 120w
额定电压 12v
额定电流 10a

看好燃料电池,不过这东西只要还用铂电极,就跟咱们没多大关系了,太贵了...

网友:
把电池换成汽油引擎

网友:
我认为换电池本身肯定是可操作的,然而我们是在讨论不间断飞行的可行性,这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除了更换电池的技术以外,我们可以想一下如何使一次飞行时间更长,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监控平台,而不是通用载具。
更高效的飞控算法(直升机也能起滑,没错,悬停最费电,巡航时牺牲一部分机动性来获得高效率)
选用更高能效比的电调
性能更好更轻的无刷电机
质量更轻的框架,效能更高的桨叶或采用涵道
进一步轻量化我们的控制板,监控设备

我看到过iTouch4拆解,抛开软件不说,它里面的东西我们也能想到,但Apple就是能找到这个星球上性能最好,体积最小的零件把他们整合到一个薄片里,并且做到能够接受的价钱,还保证了盈利。

网友:
回复 网友O:

跟我想的一样。很佩服 苹果。 每代都有 尖端技术

网友(2012-01-31):
燃料电池吧,电动续航时间长这个就是王道了,可行的,我们学校做的电动载人飞机就是用这个,电机用盘式轴向电机,电流小扭矩大,转速低,负载大,效率高,噪音更小,续航更有保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4轴上最重要的传感器恐怕就不是那几个姿态的了。而是能测量四轴和电池之间距离的传感器,这样4轴就能知道剩下多少电量,该回去充电,如果是在一个屋子里,那就不用了。想想,如果在一个屋子里,真不知道这个功能该干点什么。

阿莫
:咱是不是应该考虑重新设计动力系统,让动力系统的重量减轻,然后选择合适的输出转速和浆。该研究这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全球鹰,做这个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我感觉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编队飞行!8个一组!任何一个在执勤中!其他的都在机库充电!用AR很好解决!8个AR1各执勤!其他自动降落在机库上面!改装充电成点金石那样的充电系统!解决啦!

网友:
老大说的第一个!还是AR可以实现的定点降落!降下来随便换!还有一种!不知道能实现不?现在有种无线鼠标听说用的是电容充电!就是电容当电池!可以实现快速充电!其实还是油机好!更容易实现!

网友:
电力公司巡线用的么?
我们省电力用的类似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787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1235679&bbs_id=9999

说氢气球的早就淘汰了,现在是氦气。广场展示多用是系留飞行。

电四轴飞行器如果有中间站的话,不必飞回基地,可直接在中途下降换电池。

网友:
我觉得方案的1、2都不太可行:低高度的精确控制飞行(克服气流和风力)需要直接消耗更多的能源。
老外的无人机系列都是有一定飞行高度的,进入经济的盘旋模式后,系统只需输出小功率驱动云台即可。

可看了那么多回帖,怎么没有人提到“超级电容”的?技术比燃料电池靠谱啊,世博会的电动汽车就采用电容式,停站的时候就充几分钟,可跑数公里。
多轴方案取电可采取弹性触点,由飞控系统控制以一定倾角接触“充电桩”,实现空中实时充电。

网友:
不可能用超级电容的, 这东东比能量才10左右,飞不动滴.

电动飞机(模型)应该是始于近十年,是有了锂电池和强磁电机以后,才飞得起来的.
电池“比能量”要100以上的才有用,(“比功率”也要大).
“比能量” 越大越好,现在的水平约150.

......
换电池也可以的,但不如换飞机,简单直接.
因为飞机越简单越好.越轻越好.    整复杂了就是占了电池的空间,不合算的.
续航15-20分钟的电四轴,负重要计较到每一克.

网友:
更换必然是主电源,在主电源断开的情况下,需要备用电源作为更换机构的动力来源!

还需要卡紧机构(磁铁?),保证主电源触点的可靠连接!

应该可以但是 定位机制,电池更换机构、卡紧机构等各种机构比较复杂!

网友:
所以,第二种方法更现实(飞机接力).

网友:
燃料电池早就可以用了,我们这边搞的通航的电动飞机用的就是燃料电池的,大连产的,可以用的,飞机是载两个人的,想要简单实在点就在电池上下功夫吧,

网友:
要是飞机的话还好点,飞到某个高度,就像滑翔机一样不停的滑翔,殊不知有的高手可以无动力飞个把小时的,但是四轴决定了应该发挥它的优点才对,电池上下功夫,或者就是编队的飞行,我看电池上下功夫才是王道,说不定就要追个目标连续追个几小时的甚至10小时的,也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