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单个开关进行4个通道的切换。

楼主(2011-02-10):
提供以下芯片:74LS06、74LS14、74LS08、74LS32、74LS138、74LS163、LM324、MC14051、MC14066、LM431、74LS00、74LS02、74LS04。原题是信号发生,用S键切换4路输出。

网友:
什么性质的信号?
数字的还是类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频信号,模拟的。

网友:
好象可以用CD4051模拟开关吧

网友:
楼主.....芯片都提供了,你还是自己想吧。。

开关可以用 4066 4051
逻辑控制可以用 74LS138、74LS163

信号产生可以用 74LS14 或者其他IC完成。推荐 74LS14。。

网友(2011-05-11):
有没有so8封装的单四路模拟开关?

网友:
CD4017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