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知道对方挂机呢?

楼主(2011-02-10):
看了网上的资料有2中方法实现
第一种:检测忙音。
第二种:对方挂机时,会产生一个反极性波形。
对于电话机,我是我是一个很新很新的新手,哪位大侠具体知道的怎么做的,指教一下!

网友:
你是要做什么呢,我的解决方法是设定超时时间,时间到未检测到动作就自动挂机

网友:
一般是检测忙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下怎么做吗?这方面之前都没有接触过!

网友:
用MT8880就可以检测到挂机信号!具体的可以看看调制解调器的语音混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上传个电路上来看下吗?

网友:
检查忙音是可以的。

网友:
挂机可以用检测忙音来判断,若是摘机的话,对方要是整个彩铃只能用反极性来判断了。而反极性服务要去电信开放要收money的。
检测忙音的话用LM567或是74HC123来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说下如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