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招维护电脑的常识

楼主(2011-02-10):
  CPU--最忌高温和高电压

  虽然CPU有小风扇保护,但随着耗用电流的增加所产生的热量也随之增加,从而使CPU的温度将随之上升。高温容易使内部线路发生电子迁移,导致电脑经常死机,缩短CPU的寿命,高电压更是危险,很容易烧毁你的CPU。

  预防上述情况的发生,方法有加装辅助散热风扇,散热风扇要保持干净,定期做预防保养;打雷下雨天,不打开电脑,且将电脑的电源插头拨下;配用稳压器;超频时应尽可能不要用提高内核电压来帮助超频,因为这是得不偿失的。

  内存--最忌超频

  因为内存与CPU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内存是CPU提速最难解决的瓶颈。外频越高,工作的速度也就越快,同时,内存由于需要工作在CPU的相同外频下,所以当CPU超频时,内存是否同外频保持一致,是超频成功的关键,最重要是超频一旦使内存达不到所需频率,极易出现黑屏,甚至发热损坏。

  主板--最忌静电和形变

  静电可能会蚀化主板上BIOS芯片和数据,损坏各种基于mos晶体管的接口门电路,它们一坏,所有的“用户”(插在它上面的板卡或设备)都互相找不到了,因为它们的联系是靠总线、控制芯片组、控制电路来协调和实现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用柔软、防静电的物品包裹主板,注意用手触摸它时,要先触摸一下导体,使手上的静电放出,再轻拿轻放。

  另外,主板的变形可能会使线路板断裂、元件脱焊,主板上的线路可是密得很,断裂了你根本就找不到。以致于,我携带主板时尽量不要让其它物品放在主板上面,最好将其放入主板包装盒中携带;在安装主板时,一定要仔细将其平稳的安装在机箱上,不要一边高一边低;在插显卡、声卡或其它卡时,注意一定要压力适中,平衡施力。

  硬盘--最忌震动

  运送带硬盘的电脑不能简单把它们搬运到某个地方,要注意防止一些大的震动的产生。因为硬盘是复杂的机械装置,装在电脑内部,容忍度有限。大的震动会让磁头组件碰到盘片上,引起硬盘读写头划破盘表面,这样可能损坏磁盘面,潜在地破坏存在的硬盘上数据(你的心血哟!),更严重的还可能损坏读写头,永久的使硬盘无法使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读写头安置在盘的安全区,然后才能搬动;在搬动的过程中一定要动作轻;如果打算用车来运输它,最好把它放在车厢的后面位置上;如果是通过邮寄,请将它很好地包裹起来。

  光驱--最忌灰尘、震动和粗劣的光盘

  光驱出现读盘速度变慢或不读盘的故障,主要是激光头出现问题所致。除了激光头自身寿命有限的原因外,无孔不入的灰尘也是影响激光头寿命的主要因素。灰尘不仅影响激光头的读盘质量和寿命,还会影响光驱内部各机械部件的精度。所以保持光驱的清洁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光驱的机械部件一般使用棉签酒精擦拭即可,但激光头不能使用酒精和其他清洁剂,可以使用气囊对准激光头吹掉灰尘。

  由上可知,灰尘是激光头的“杀手”,但震动同样会使光头“打碟”,损坏光头。所以,我们在先择光驱时,震动大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要素,同时,在安装光驱时,尽量将光驱两旁的螺丝扭紧,让其固定在机箱上,也可以减小其震动。

  键盘--最忌潮气、灰尘、拉拽

  现在大部分的键盘都采用塑料薄膜开关,即开关由三线塑料薄膜构成,中间一张是带孔的绝缘薄膜,两边的薄膜上镀上金属线路和触点,受潮腐蚀、沾染灰尘都会使键盘触点接触不良,操作不灵。发现这种情况后应很仔细地打开键盘的后盖用棕刷或吸尘器将赃物清除出来。拖拽易使键盘线断裂,使键盘出现故障。

  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工作场所的干净整洁,特别是键盘边上要干净;不要在电脑附近吸烟;不要在键盘附近吃东西;不要把喝水的杯子放在键盘附近;不要带电地插拔键盘;定期地用纯酒精擦洗键盘;使用键盘时,尽量不拖拽键盘;键盘不用时,要盖上保护罩。

  鼠标--最忌灰尘、强光、拉拽

  现在大多数人使用的都还是基于轨迹球的鼠标,这类鼠标价格便宜、使用方便,但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脏,小球和滚轴上沾上灰尘会使鼠标机械部件运作不灵。另外,强光会干扰光电管接受信号,拉拽同样会使“鼠尾”断裂,使鼠标失灵。

  所以,我们要定期清洗鼠标的小球和滚轴;尽量使用专用鼠标垫,定期清洁鼠标垫,鼠标垫要根据不同的材料选择不同的清洁剂,能用清水解决问题最好;避免在阳光下打开、使用鼠标。

  显示器--最忌高温、高压等

  显示器是与人进行交流的界面,也是整个电脑系统中的耗电大户,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它最忌的是冲击、高温、高压、灰尘、很高的亮度和对比度等,由于显像管很精密,瞬间冲击会损伤它,容易发生诸如断灯丝,裂管颈、漏气等问题;高温易使电源开关管损坏,温度越高开关管越容易击穿损坏,所以它的散热片很大;灰尘易使高压电路打火。很高的亮度和对比度会降低荧光粉的寿命,使显示器用不了几年就会“面目无光”,色彩黯淡。

  所以我们在使用电脑时,尽量不要频繁地开机、关机,因为显像管的灯丝冷阻很小,刚开机时冲击电流很大,频繁开机不利于保护灯丝,另外对显像管阴极度也有影响;要避免太阳光、高强度电光直接照射显示器,因为它们会提升显示器的温度,加速显示器显像管老化,显示器不用时请用罩布罩好;如长期不用,应定期加电驱潮,防止突然开机产生高压打火,造成烧坏元器件故障;显示器应放置在通风散热良好的地方,顶部的散热孔不要放置其他物品

网友:
额,可以看出这个有些时间了,还讲CRT显示器、机光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