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对刀代码求解释

楼主(2011-02-10):
参考chrysler的自动对刀帖子,我做了一个对刀器,并成功对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5389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对刀&bbs_id=1027

目前方法下,对刀后z轴零点为对刀器上平面高度,对刀器本身有一个厚度(假设为X),我想将z轴零点调到对刀器下平面高度?
目前对刀完成后,刀具上升20mm,Z坐标为20.
希望达到的效果,对刀完成后,刀具上升20-X,Z标为20
附带对刀代码,请问如何改动可实现此功能?

'Rem        Probe Down by PEU (Based on Erniebro Work)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Get the current settings
ZCurrent = GetDro(2)
Code "G4 P1"                        'Pause 1 second to give time to position probe plate
Code "F100"                        'slow feed rate to 100 MM/MIN
GageH = GetOEMDRO (1002)
Rem        Probe Down by PEU (Based on Erniebro Work)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Get the current settings
ZCurrent = GetOemDro(802)
Code "G4 P1"                        'Pause 1 second to give time to position probe plate
Code "F100"                        'slow feed rate to 100 MM/MIN
GageH = GetUserDRO(1152)
ZNew = ZCurrent - 30                'probe down 20 mm
Code "G31 Z" &ZNew
While IsMoving()
Wend
Call SetDro (2,GageH)
FinalMove = GageH * 1
Code  "G0 Z" &FinalMove
Code  "G0 Z" &20
Code "F" &FeedCurrent                  'restore starting feed rate

网友:
ZNew = ZCurrent - 30 'probe down 20 mm

Code  "G0 Z" &20

貌似修改这两句就行,我忘了原来咋弄的了,反正是要把对刀块的厚度剪掉。

楼主:
我试过了
Code  "G0 Z" &20 改为
Code  "G0 Z" &20-X
运行后 Z轴从对刀位置提升20-X, Z轴坐标也是20-X

xmysz能否将你mach中的对刀代码贴上来?

网友:
关键是倒数第五句,Call SetDro (2,GageH)
这句强制设当前点的Z坐标。你要计算下应该是多少。

给你个国外的连接,看看有帮助。
http://www.needfulthings.net/shopdroids/forum/index.php?board=12;action=printpage;threadid=46

网友:
LZ,试验了没?怎么没声了。好歹给个回话啊。

楼主:
多谢agree指点 已成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57645&bbs_id=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