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实用电路(有图 有疑问)

楼主(2011-02-10):
79L05 怎么稳压的呢?

网友A:
负载太轻上电 d5 7905 必挂

网友:
1a保险保啥?

楼主:
过压时 压敏电阻导通 保险丝烧断 保护后面

楼主:
【1楼】 wwqq
积分:10
派别:
来自:
负载太轻上电 d5 7905 必挂

---------------------------------------------------------------------------------------------------------------------

半波整流 1uf--30mA ,图示为2uf 约60mA。 12V 1W的稳压管可承受80mA。即使空载也不会马上就烧吧?

网友:
楼上正解,稳压管首先吸收电流。

网友:
曾见过一种充电机上的电流源电路和此电路的稳压部分之前的电路相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这个电路之所以用7905系列,而不用7805系列的,可能有这么一个原因,
这个电路产生的VCC给一个单片机用,单片机的一个I/O驱动一个双向可控硅。可控硅的阳极接在VCC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这个电路之所以用7905系列,而不用7805系列的,可能有这么一个原因,
这个电路产生的vcc给一个单片机用,单片机的一个i/o驱动一个双向可控硅。可控硅的阳极接在vcc上。。。

这样的接法可控硅的触发灵敏度最高,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电源的电流消耗,有利降低成本,提高电容降压电源的可靠性。

网友:
这个供电应是用在双向可控硅的触发,使其触发的相限在二三两个象限,从面避开使用可控硅的第四相限。
这样保证可控硅更可靠的工作。
是双向可控硅的A1脚是与VCC相连的

楼主:
楼上两位分析是对的,谢谢。我打算用这个电路做一个调光的电路,还需过零检测,大家有好的电路吗?我测试一下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白炽灯调光电路有问题吗?单片机我用STC试试,图中未画

网友B:
把D1短路掉,R2改1M,D2用1N4148,FUSE改接L线端,R10改620欧--750欧,R17改4.7K--10K。

网友:
还可以进一步这样改:不要79L05,在原79L05的1和3端间改接一支10欧电阻,D5改用5.1V或5.6V稳压管,C2改用0.68微法,C6改为220微法。

网友B:
在19楼的基础上还可再改:RV1改6D471K;R1改100欧2瓦绕线电阻;R3改470K,C2改0.47μF;D3换用5.6V/1W稳压管代替,阴极接N端;C3改470μF/16V,并在两端并一0.1μF/25V瓷片;D5取消;R17取消。
   可靠性不变,成本降低了,老板会爱上你的。

楼主:
感谢“on971”的建议,改的有道理。这是我修正后的图。

楼主:
上图中的过零检测是否要依靠单片机内部的保护二极管,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为 高:4.3V 低:-0.7V ?如图示。

网友C:
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为:高约5.7V,低约-0.7V,安全!你也可以利用一支三极管来整形,这样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为0-VCC,只是成本略高。

网友:
C2宜用X2电容,C1宜用600VDC或250VAC耐压的。

楼主:
奥,对,我写错了,过零检测点高应为 5.7V.

楼上硬件很强呀,还热于助人。

我还想请教一下:
1:X2电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必要加吗?(能省就省呀)
2:C1 为什么耐压可选250VAC, 交流电峰值不是能达到220V*1.414=311V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奥,对,我写错了,过零检测点高应为 5.7v.
楼上硬件很强呀,还热于助人。
我还想请教一下:
1:x2电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必要加吗?(能省就省呀)
2:c1 为什么耐压可选250vac, 交流电峰值不是能达到220v*1.414=311v吗?

1.C2在这有削弱高频尖峰的作用,有利电磁兼容,X2电容比CBB电容有着优越的高频特性和高耐压特性,所以此场合宜用X2。如果不考虑电磁兼容和下面的原因,C2和RV1都可免去。
2.这是出于耐压富裕量的考虑。220V的市电有时会正偏不少(比如10%甚至更高),和叠加尖峰高压,使耐压裕量不足的C1在这样的用电环境下容量变得越来越小(自愈特性引发,每击穿一次,自愈一次,容量少一点点,N次累积,则容量大损至使电路失常)。如容许,可用X2电容。
3.因第2的因由,建议C2和RV1保留。

楼主:
仔细想了想,D2能去掉吗??只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兼做整流不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不行啦。

网友:
电源设计大学问,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还想再挤成本,且低压电路的电流满打满算约10毫安,可把C1改为0.33微法,D3改为5.6V0.5W,R5改用2支420欧1W碳膜电阻并联,R1改680-1K间,满足可靠触发的前提下往大值方向选取。

楼主:
谢谢“on971”的大力支持,我用此阻容降压电路设计了以充电保护器,大家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动。

网友:
R5的选择有什么学问吗,为什么选2W的,1W行吗?

网友:
C1的耐压最好450以上,630?

网友(2011-03-20):
mark   没弄明白,怎么7905就去掉了

网友:
mark  正好要做个单片机供电的降压电路啊,消化消化

网友:
220V经常开启关断的话,不是很容易让D3 5.6V容易烧坏吗。
另外使用半波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可控硅吗
因为这个图拿去给老师看,指出了这两个点要改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学生,就该多思考多实践才能进步,看看贵老师指出了什么?如果“220V经常开启关断的话,不是很容易让D3 5.6V容易烧坏吗?”“使用半波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可控硅吗 ?”都是老师提的,就不如信春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GND ≠ AC(N) = VCC   ???!!!

引用图片【楼主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on971”的建议,改的有道理。这是我修正后的图。

图中以地(GND)为参考进行过零检测,然而 GND ≠ AC(N) 。

引用图片【21楼】

网友:
回复 网友E:

标“VCC”的这根线就是全电路的“地”,现在的年轻人画原理图多数都不严谨。

网友B:
这样就对了

网友:
PWM有没有必要光耦隔离?
说D3容易坏还因为我们公司做冰箱里的LED灯,坏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标“vcc”的这根线就是全电路的“地”,现在的年轻人画原理图多数都不严谨。

回复 网友B:
这样就对了

这样改就严谨了吗?
另外,如果标“vcc”的这根线就是全电路的“地”,那么单片机等岂不是都变成了负电源供电?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图示,没有不妥。“地”是人给命名的,单片机才不理会这个名字,接对Vdd与Vss就OK。

网友(2011-10-08):
很佩服on971
值得敬仰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做过 不过  整流管和稳压管正好与你图中方向相反

网友:
楼主能否加我q聊下 2803464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否加q详聊 想请教您下!280346405

网友(2012-07-15):
此贴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

网友(2012-08-22):
非常敬仰on971

网友(2013-02-22):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轻上电 d5 7905 必挂

不会,前面有12V稳压二极管,超过12V的电压会在这里消耗!

网友H:
RV1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马克,长度要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RV1是什么东东啊?

RV1是压敏电阻吧,电压钳位对后级电路起保护作用……

网友I:
为什么要用7905,7805不能胜任?不解.

网友J(2013-05-10):
电源先经过R,C,D,半波整流,再通过稳压二极管稳压成-12V,最后通过79L05稳定在-5V。
你图中的C2电容2uf太大了。无负载的时候,稳压管上流过电流将达到130mA,1W的稳压管肯定不够的。而且这么大的X2电容也很贵的。建议你使用470nF,或330nF(取决于你想获得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K(2014-04-18):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白炽灯调光电路有问题吗?单片机我用STC试试,图中未画 ...

过零直接接单片机么,STC的IO口有钳位电路么,最好是再1N4148接到VCC吧,电压大于VCC就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要用7905,7805不能胜任?不解.

7905是负压稳压器,7805是正压,
你看看它的电路电流流向就知道为啥不能用780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先经过R,C,D,半波整流,再通过稳压二极管稳压成-12V,最后通过79L05稳定在-5V。
你图中的C2电容2uf太大 ...

它那是半波整流,2uF只有60mA左右。

网友(2014-09-03):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对了

标错了吧,图中的C4正极应该为VCC,负级就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没看下楼,你说得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为:高约5.7V,低约-0.7V,安全!你也可以利用一支三极管来整形,这样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为0- ...

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为:高约5.7V,低约-0.7V,安全!你也可以利用一支三极管来整形,这样过零检测点的电压为0-VCC,只是成本略高。

这零点检测是在正半波到负半波的零点测得到零点,负半波到正半波的零点就测不到了吧?求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过零直接接单片机么,STC的IO口有钳位电路么,最好是再1N4148接到VCC吧,电压大于VCC就钳位 ...

如果单片机内部没有钳位,把D1换成稳压管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如果单片机内部没有钳位,把D1换成稳压管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D1短路掉,R2改1M,D2用1N4148,FUSE改接L线端,R10改620欧--750欧,R17改4.7K--10K。 ...

这零点检测是在正半波到负半波的零点测得到零点,负半波到正半波的零点就测不到了吧?求分析?

网友(2014-11-14):
请问调光的电路的驱动元件是用可控硅实现的,能接受PWM信号吗?我试过用STC的单片机来实现,但可控硅导通之后就无法受PWM断开控制,等到交流电到达过零信号的时候才断开,请指点,谢谢

网友(2017-10-08):
引用 网友B:
在19楼的基础上还可再改:RV1改6D471K;R1改100欧2瓦绕线电阻;R3改470K,C2改0.47μF;D3换用5.6V/1W稳压 ...

请问下R3的取值是根据什么来的,还有用79L05时,R17在这里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19楼的基础上还可再改:RV1改6D471K;R1改100欧2瓦绕线电阻;R3改470K,C2改0.47μF;D3换用5.6V/1W稳压 ...

请问下,你这样修改的目的是算好了它的电流是多少吗? 把电流做小?

网友:
为什么要搞负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