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用MINICUBE2在线调试

楼主(2011-02-10):
请问NEC单片机用MINICUBE2在线调试时,PC机用什么软件?

网友:
我用的是ID78k0-qb  78k0的MCu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

网友:
看你的MCU来定,
k0s-->id78k0s-qb
k0-->id78k0-qb
k0r-->id78k0r-qb
v850-->id850qb

网友:
IAR FOR NEC 78K的配置经验谈

http://www.sysarm.com/Form/a/a.asp?B=200&ID=612&E=1&EID=8

网友:
用Applilet2 自动生成NEC 78K的代码.

http://www.sysarm.com/Form/a/a.asp?B=200&ID=459&E=1&EID=8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mcu来定,
k0s-->id78k0s-qb
k0-->id78k0-qb
k0r-->id78k0r-qb
v850-->id850qb

NEC的FAE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

楼主:
我现在用的PM Plus软件。不过在使用时出现了如下状况,不知道是跟NEC单片机有关还是与PM Plus编译环境有关:
unsigned char a[255];
unsigned char b[20];
b[0] = a[number];//number<255
在这样赋值后,编译通过了,但是在实际使用时出了不应该有的问题;后来我把unsigned char b[20]改成unsigned char b[30];后者数组元素更多一点时,在实际使用时就不出问题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2011-09-09):
讨论的不怎么激烈,是不是用NEC单片机的人不怎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