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本科生,现做毕业设计了,但不知应该研究什么方向,请各位坛友出出点子.

楼主(2011-02-10):
我选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传感器技术、单片机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综合实验系统的设计》,具体的研究方向由自己定。

我现在比较熟悉51,AVR,STM类单片机,平时做项目的软件写得比较多,软件方面比较好,也能设计一些通用电路。

各位论坛的朋友能不能提供一些新颖的,具有一定发展空间的研究题目给我。

有谢大家了。

网友:
本科生,只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结合手里的元件,搞一个模型出来,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开发板

网友:
家具智能控制报警装置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的各位.
指导老师要我做一个远程控制装置,具体可做哪方面的?
无线抄表?汽车门锁?门禁?这些好不?

楼主:
家具智能控制报警装置?
家具一般不怎么值钱,难道还要报警?

网友:
红外防盗报警器,传感器技术、单片机技术、无线通信技术都用到了,又不复杂

网友:
家庭内部使用多个传感器无线组网,单片机做总控,采集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温湿度,也可以是防盗门窗、或者开关插座、视频监控等等,然后单片机接入公网或者通过GPRS,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或者电脑上网查看并控制一些开关量

网友:
简单些反而好一点,系统复杂倒不是就牛。。

网友:
大四下期杂七杂八的事情多,不要搞得太复杂,耽搁时间多了不好。

网友:
我们一个大四哥们用四轴飞行器当毕业设计,用飞思卡尔的芯片。自己设计pcb。程序全自己写。

楼主:
打算做一个门禁系统了.完成基本的密码认证功能,无线锁匙功能.如果时间充足再加点其它复杂点的.

网友:
就是,本科毕业设计就是体会下过程,别搞太复杂了

网友:
时间短,搞一些能够验证自己思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