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43寄存器写入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2-10):
今天调一块HMC5843,对02寄存器写入0x01,然后从00开始逐个寄存器读取,发现如果马上读取,则得到0x10,0x20,0x01(前两个是默认值),即写入成功,但是延时一秒以后读取,则得到0x10,0x20,0x03(都是默认值),即写入失败,或者说HMC5843重置过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高人解答,求解决方案

楼主:
补充一下,据说是电容的问题,但是单电源设计有两个电容,是哪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
好吧,论坛上的高人都不愿意回答这种小菜问题我懂的,问题解决了,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数据手册最后有电容要求的没有,其中4.7微法的电容那里必须是低EST的陶瓷贴片电容,尝试了4.7微法,EST仍然过大,并联0.1微法一个,问题解决,希望有类似问题的童鞋可以看见这个帖子,也算是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其实我的建议还是你的选材方面要选好点

网友:
4.7uf和0.22uf的直接用陶瓷电容就可解决.钽电容有的内阻比较大,不能用.

网友(2011-03-19):
楼主,我差不多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我写入的是 0x14 0x20 0x00 读出来的是0x14 0x09 0x00,是一样的原因吗?我已经并了一个0.1uF的电容了

网友:
我都是用的钽电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陶瓷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和你并一个电容是没多大的联系,关键还是你那回路所提供的电平值不够,还是用陶瓷的电容吧,那样内阻小提供的电平值就能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