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FPGA中不用的IO口怎么处理??

楼主(2011-02-10):
CPLD FPGA中不用的IO口如何处理,急!!!!

网友:
一般做法设为三态输入.

网友:
一般是拉到高阻态

网友:
设置为 as input tri-stated,在assignments-device and pins中设置

网友:
那么用不用像CMOS电路不用的输入口那样上拉呢?

网友:
如果你打算悬空的话,可以设为上拉,下拉,保持器,软GND等
如果接到了固定电平,设为高阻就行了

网友:
一般做法设为三态输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为 as input tri-stated,在assignments-device and pins中设置

我和你的做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