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U盘映射成 CD-ROM怎么弄 帮帮忙

楼主(2011-02-10):
我想做个优盘,里面放个程序然后开机自动启动,用ARM(LPC17XX)做,再外挂个SD卡当存储。
优盘的自动启动大多数的计算机都有限制,而CD-ROM自动启动却没有限制。
优盘的文件系统我用的FAT12的,CD-ROM的文件系统是什么样的呢?这两个文件系统区别大吗?
如果这两个文件系统通用的话,我是不是只要修改枚举的过程就可以了?

谢过了~~!

网友:
看看量产工具资料

网友:
现在的限制已经很少了

直接改描述符即可,用KEIL的话,例子目录里有LPC2348的U盘例子

光盘使用CDFS,即iso-9660

与FAT12不兼容,在计算机上可以直接将iso文件以RAW方式写入SD卡,在17XX处理上,直接处理对应的RW请求即可,与FS无关

具体请参考USB Mass Storage相关规范,坛子里都能找到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我现在做的,已经是U盘了都做完了,就是自动启动受到限制,想把它改成CD-ROM,这样就能顺畅的运行了!

现在我想做的是把现在做完的U盘,让PC机识别成CD-ROM!

可是CD-ROM都用什么文件系统的呢? 我看到CD-ROM和U盘在电脑识别的时候,枚举过程好像是很相似,不改文件系统,只改枚举过程可以吗?

网友:
建议搞清楚计算机对U盘的基本识别过程再搞这个东西……

你的眼睛大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CD-ROM使用CDFS,即iso-9660

不换FS也可,在LPC17XX中加入FAT读写代码,PC识别后开始读数据时,将所有的操作重定向到SD卡中的iso文件

楼主:
我也HOHO~~
做过的帮帮忙啊,呵呵!

网友:
我弄过,把我的U盘量产成一个CO-ROM(放了个启动系统),和一个U盘(原U盘剩余空间),具体方法是,在网上找个U盘控制芯片识别软件,然后根据你的芯片型号,找对应的量产工具,网上可以搜到教程!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U盘已经做完了,量产工具没打算用!

现在想把U盘改成CDROM,有啥法子没?

网友:
【8楼】 yuanye1127 YY
积分:14
派别:
来自:北京
=====================================

你可以闭嘴了,这种态度,告诉你也不会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小弟才疏学浅,以前不知道量产工具是什么东东,看了些资料,现在觉得您这个方法可行,不过我现在的U盘是用LPC17xx模拟出来的,对应的量产工具好像不太好弄,正在啃资料中....

小弟目前还是个学生,见识过的东西也少,谢谢各位大虾帮助,说出一些很外行的话还请谅解哈~

楼主:
我的U盘,用ChipGenius查了一下芯片的型号,果然没有对应的量产工具。

楼主:
我的U盘,用ChipGenius查了一下芯片的型号,果然没有对应的量产工具。

U盘芯片型号查询 (原文件名:截图00.jpg)

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我找PID和VID和我这对应的量产工具可以吗? 或者我修改一下U盘的PID和VID!

楼主:
我做的U盘是FAT12格式的,在WINDOWS格式化不了。

WINDOWS无法格式化 (原文件名:截图01.jpg)

试了几个U盘的量产工具都不行,而我的U盘“芯片制造商: skymedi(擎泰) 芯片型号: SK6211BB”却可以。

U盘量产工具,在量产时都对U盘做了什么呢?我可不可以根据他修改U盘的思路来修改我的程序代码呢?
既然U盘能实现,我的模拟U盘实现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
除了量产工具,真没办法

楼主:
哦,量产工具真不行,我试过了。

网友:
你自己做的主控,怎么可能用量产软件呢?

网友:
arodnap兄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lz为什么不仔细看看,搜索一下相关的知识再问?

怪不得arodnap兄会生气。

网友:
看来楼主是有点心神不宁了。你自己做的主控芯片,怎么可能从别人那里找到量产工具呢?你得自己开发量产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刚刚开始确实有急于求成的心态,可是着急也没用。
我现在想改变点方法。
量产工具使用还算会一点,但是自己开发一个量产工具还没这实力啊~
我现在在搜集查阅资料,看看如何做会好一些。

网友:
你自己做的U盘找别人的量产工具?你脑袋浆糊了?

从CD启动也要BIOS支持,和U盘启动没有多少差别。这也是一种限制。

你要开机自动启动为如写个快捷方式到STARTUP目录下。弄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
你自己做的U盘当然不能用量产了,别人量产是因为他们主控配套的工具

感觉2楼的方法可行,你将现有的文件直接用winiso打包成带boot的ISO镜像,然后照着2楼的方法做试试看

如果准备用CD-ROM启动,你现有的U盘文件系统是没办法用的

因为启动机制不同,你可以去找找U盘自启动制作和CD-ROM自启动文件制作。看了就会明白其中的差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做的是一个USB设备,插在电脑上能识别成光驱,并且能读取光驱里的文件(文件是我事先固化好的),这就可以了。
我不是要做开机从光盘启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的谢谢!

楼主:
我的现在插在电脑上已经是一个CDROM的卷标了,正在想看看是换文件系统(把现在的FAT12换成CDFS),还是照2楼前辈说的方法做。

网友:
LZ把帖子分区搞错,应该发至【电脑综合论坛】

几个关键步骤:
1、使用iso9660格式以增加兼容性
2、了解微软autorun文件的使用方法,并按需求编写autorun文件,详见链接
3、准备好要固化的文件,使用winiso/ultra iso/mkisofs (under linux)等工具将准备好的文件打包成iso文件
4、使用winhex/dd (under linux)等工具将iso文件以RAW方式写入TF/SD卡
5、确保目标操作系统autorun功能没有被禁用

提示: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微软表示未来将禁用操作系统的autorun特性

PS: 将TF/SD卡变成光盘后的恢复
使用winhex/dd等工具,以RAW方式向存储卡0偏移开始,连续填充数据“FF”至少512字节,
重新插拔U盘,格式化后即可恢复

refer to:
http://en.kioskea.net/faq/641-creating-an-autorun-inf-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我正一步一步,慢慢看资料,慢慢做!

:D

以前有点太急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