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据拆字函数,你能把我搞懂吗?

楼主(2011-02-10):
这是LCD函数的一部分,如下:
/*--------------------------------------------------------------------
函数全称:数据拆字
函数功能:
注意事项:D<=999999,C<=6
提示说明:调用speaData(12,2),得到dataElem[0]=2,dataElem[1]=1
输    入:
返    回:无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最好是详细描述+例子,先谢谢了
--------------------------------------------------------------------*/
extern uint8 dataElem[6];
extern void speaData(uint32 dat,sint8 len);
{
    uint8 i;
    uint32 j,y;
    for(i=0,j=1;i<len;i++)
   {
        y=dat/j;
        dataElem=y%10;
        j*=10;
    }
}
相关联的一个函数:
void lcd_putd(uint8 x,uint8 y,uint32 dat,uint8 length);
{
        sint8 i;
        sint8 effectLen;

        if(dat>999999)
                effectLen=7;
        else if(dat>99999)
                effectLen=6;
        else if(dat>9999)
                effectLen=5;
        else if(dat>999)
                effectLen=4;
        else if(dat>99)
                effectLen=3;
        else if(dat>9)
                effectLen=2;
        else
                effectLen=1;
        speaData(dat,effectLen);

        lcd_set_xy(x,y);
        delay50us(40);
        if(length>effectLen)
        {
                for(i=length-effectLen-1;i>=0;i--)
                {
                        lcd_wrDat(' '&0xF0,(' '&0x0F)<<4);
                        //delay50us(40);
                }
        }
        for(i=effectLen-1;i>=0;i--)
        {
                lcd_wrDat( (dataElem+0x30)&0xF0 ,( (dataElem+0x30)&0x0F )<<4 );
                //delay50us(40);
        }
}

网友:
得到dat的各个位,先是个位,然后十位、百位,len指定需要得到的个数,比如speaData(123,2)得到2、3

网友:
汗……为不显示0头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