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i4330的电路,接收灵敏度低,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10):
本人用si4330做了个434Mhz的接收电路,天线是用PCB走的,和别家的模块一致,但发现我的接收灵敏度不高,因为别家的模块比我的接收距离远,请问怎么调试呢,需要什么设备,方法和步骤,谢谢

网友:
你查看相同地点RSSI数据,比较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