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如何制作输出为5v的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1-02-10):
本人要用的一个输入为220V的交流电,得到的为5v的直流电的直流稳压电源,应如何制作呀,最好是使用CW7805的。希望各位能给以指点,最好能有图,谢谢!!

网友:
变压器最简单,3分钟搞定
一定要7805就1个9V变压器+1个7805
直接搭接焊接,连电路板都省了

网友:
直接买个手机充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输出直流呀

网友:
最简单:阻容压降+整流滤波。
最不简单不复杂:变压器+整流滤波。
最复杂:开关电源。

你连多大功率,何种用途都不说让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体积,重量方面没有限制,就用线性变压器,整流滤波就可以了;
如果上述方面有限制,不要求隔离,阻容降压也可以。

网友(2011-10-05):
我来看看讨论结果~

网友(2011-12-06):
这个好简单的   建议看书吧
模电书上都是基本的呀    变压器+整流的电桥+滤波电容+7805+电容  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23):
看来楼主少了很多的东西,那就没办法!!

网友(2013-05-12):
做5V的很简单啊,最近我也在做一个电源 , 是15V12V5V3.3V的,不过有点小问题,但做5V的电源真的很简单的,楼主去百度一下吧,图很多的,用一个变压器,整流桥、7805、几个电容就行了额,话说有没有朋友知道为啥我在5V后串接了3.3V的稳压芯片后,15V和12V的输出电压会小于设计值啊,出现欠压???我有发帖,附有电路图,楼主可以采用那个电路图做5V电源,希望有谁会的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