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SPI驱动问题,单步执行可以正常读写,直接运行则不行

楼主(2011-02-10):
DSP用的是28035,用SPI方式访问SD卡
当采用单步或者加一定的断点,DSP可以正常对SD卡进行初始化、读写操作,但是去掉所有断点后直接运行,则不能访问SD卡了,出现的错误为发送命令后不能读回正确的RESPONSE,且不是在同一个命令上出错。
感觉是没有给SD卡足够的响应时间,但是我按照SD的规范,给出了足够的等待时间,约10*8 SPI clock cycles。 而且SPI的时钟降为200K。
感觉有点迷惑,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帮忙提供一下分析思路或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你先用GPIO模拟一下sd时序,有可能是你的spi设置错误
或者你的ce线有问题。

网友(2011-06-27):
时序没有配好,在代码中打几个断点,看哪个地方的断点直接运行不能过,加点延时。建议还是查查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