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混插的原则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1-02-10):
所谓内存混插,就是将不同规范(主要是PC100和PC133两种)的内存,或不同容量的内存,或不同品牌的内存在一台电脑中混合使用。内存混插虽然可以节省内存投资,但系统出问题的可能性却增大了。相对来说,不同容量、不同品牌的内存混插问题较少,因此,我们着重谈论不同规范的内存混插问题。

一、内存混插的原则

为了更好地保证内存混插的成功性和系统稳定性,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将低规范、低标准的内存插入第一根内存插槽(即DIMM1)中,即采用就低原则。

二、内存混插的注意事项

1、不可将不同类型的内存混插。一般来说,不同类型的内存的工作电压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个值远远高于内存本身的承受能力,而且不同类型的内存电气接口也大不相同,所以不可将不同类型的内存进行混插。即使主板上提供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内存插槽,除非主板拥有特殊设置项,如果将不同类型的内存混插,由于电压等多种因素,可能会缩短内存的使用寿命,甚至导致内存的烧毁。

2、不可将同类型、但不同电压的内存进行混插。即使同一种型号的内存,其电压也有不同。如SDRAM就有3.5V、3.3V之分。如果将这两种不同电压的内存混插,不仅会造成电脑不稳定现象的出现,而且会加速低电压内存的老化甚至是烧毁。

3、注意芯片组支持的Bank数目的限制。任何主板芯片组都对DIMM内存插槽(或其他形式的内存插槽)所支持的Bank数进行了限制。这也就是我们同时使用多根双面内存,且将所有内存插槽插满(而内存总容量并没有达到芯片组所支持的内存上限)时,计算机无法识别内存总容量,甚至是无法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来说,在进行内存混插时,如果出现内存插槽插满的情况,其中一根至少应该是单面内存条。

三、内存混插常见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1、无法正常开机,甚至出现黑屏。这类现象主要有三个解决办法:第一,更换内存的位置,这是最为简单也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第二,在基本能开机的前提下,进入BIOS设置,将内存的相应项(包括CAS等)设置成为低规范内存的相应值;第三,使用其中的一根内存(如果是PC100和PC133的内存混合使用,最好使用PC100的内存),将计算机启动,进入BIOS设置,强行将内存的相应项设置成为低规范内存的相应值,确定无误后,方可关机插入第二根内存。

2、电脑运行不稳定。这类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内存兼容性造成的,解决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更换内存的位置;第二,升级更新更好的操作系统,一般来说,新的操作系统拥有更好的管理机制,能更好地使用和调配不同型号的硬件;第三,如果主板支持内存异步工作方式,则强行设置内存的工作频率(以低规格内存为准),这种方法对使用铜矿PentiumⅢ CPU,且同时使用PC100和PC133两种内存的情况相当有效。

如果是使用了不同电压的内存进行混插而出现系统不稳定的情况,则要看主板是否支持内存电压可调,如果主板支持,可在主板上或BIOS中强行设置内存的电压为所有混插内存中的电压最低值。

3、混插后内存的总容量和电脑检测的内存值不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是由于主板BIOS版本过低,所能支持内存的总容量有一个上限值,超过上限值的容量均无法识别和使用,解决的方法是下载主板最新的BIOS程序进行刷新;第二种可能是主板芯片组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一些老主板支持的最高内存容量很低,超出部分的容量,均不能识别和使用,解决这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更换主板。

网友:
知识老了点,现在内存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