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新唐的ARM NUC950, 945

楼主(2011-02-11):
有没有用过新唐的ARM NUC950, 945?
最近在做一个选型, 用ARM9+Linux的开发, 找一个性价比较高的? 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不打算用BGA的封装.
看到一个新唐的ARM NUC950, 性能方面肯定能满足要求, 问题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NUC950发热量大,功耗比较大,看你什么应用了。

把您的要求说下,我可以帮您做一下评估。

网友:
不用BGA封装,其实,ATMEL也有一款,就是AT91SAM9260.
要看你什么用途,一般QFP封装的ARM很少带LCD控制器。

网友A:
芯唐的芯片算可以的吧,一直用710没什么问题。之前也对950很感兴趣,研究过一阵子,挺不错,主要是官方的资料已经够全了,软件部分会让你减少很多工作。

网友:
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nuc950开发套件进行测试,有不了解的可以到官网或者www.ncbtek.com中查看,或者和我们联系。
目前还没有反馈芯片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
我们主要用仪表中, 第一要价格低, 第二稳定性好, 以前我们用2410不是很好, 同时使用开发板的形式是一个好的办法, 但是那个插槽, 还有出现问题后的维修也是很大的问题.

楼主:
AT91SAM9260的价格比较贵, 同时也不好买到, 我们现在主要应用中不需要显示, 没有其他的要求, 但是基本的USB, 串口, 能有网卡就更奥了, 其实用ARM7的也可以实现, 就是软件麻烦一点, 要用到要有完整的TCP/IP功能,PPP,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lwip满足不了?再加上goahead webserver

网友(2011-07-20):
楼主用在仪表中还敢用SAMSUNG,Nuvton这类商业级温度芯片。。。佩服佩服。
9260怎么会难买?到处都是

网友:
QFP封装的950用过,比较容易,跑Linux没碰到什么问题,发热也不大,毕竟才跑200M。

网友:
QFP封装的950带LCD接口的。

网友:
950的USB是EHCI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用在仪表中还敢用samsung,nuvton这类商业级温度芯片。。。佩服佩服。
9260怎么会难买?到处都是
记得nuvton是工业级的啊

网友(2012-11-22):
LZ的项目进展如何?最终选择的哪种芯片?

网友D:
楼主,还有更高性价比的,内置32M字节DDR2 LQFP128封装,有LCD控制器,两具USB HOST,一个USB 2.0 DEVICE 其它都是标准外设,支持SPI,NOR,NAND FLASH起动,LINUX驱支BSP包。点我名字和我联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更高性价比的,内置32M字节DDR2 LQFP128封装,有LCD控制器,两具USB HOST,一个USB 2.0 DEVICE  ...

这就是传说的集成ddr的片子啊,有零售吗,坛里需要这种芯片了

网友E:
新唐的LQFP封装,内袋SRAM的芯片还是很有优势的,价格也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唐的LQFP封装,内袋SRAM的芯片还是很有优势的,价格也很好。

楼上给个型号?

网友:
allwin的A10, cortex m8核心的, 带lcd 的,也有非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给个型号?

是新唐的N329系列,不过这个系列都是消费类电子的,温度系数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具体你可以去他们网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更高性价比的,内置32M字节DDR2 LQFP128封装,有LCD控制器,两具USB HOST,一个USB 2.0 DEVICE  ...

有没有N32905U1DN的相关资料

网友(2013-04-15):
莫大网站就有啊.你找找N329XX,或者找我要.我发给你.

网友(2013-08-28):
引用 网友A:
芯唐的芯片算可以的吧,一直用710没什么问题。之前也对950很感兴趣,研究过一阵子,挺不错,主要是官方的资 ...

感觉资料很少啊,大体看了下规格书下面就十来个文件。。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更高性价比的,内置32M字节DDR2 LQFP128封装,有LCD控制器,两具USB HOST,一个USB 2.0 DEVICE  ...

现在要用,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2014-01-23):
引用 网友A:
芯唐的芯片算可以的吧,一直用710没什么问题。之前也对950很感兴趣,研究过一阵子,挺不错,主要是官方的资 ...

NUC710ADN 价格怎么样?

网友:
32905就带DDR2啦,可以到新唐官方了解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