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警告】TI太不厚道了,Z-stack不支持,CC2430完全成了废物了。

楼主(2011-02-11):
TI的Z-sack已经取消了对CC2430的支持,因为CC2430不支持zigbee pro。旧版的协议1.4.3无法在新版的IAR上运行,好像是因为库的文题。

网友:
CC2530在IAR 7.60版中有问题~~~

网友:
还好我现在不用CC2430,呵呵

看来还是用射频和处理器分开的方案保险啊。

网友:
TI除了CC2431以外就没有内置无线电定位引擎的zigbee芯片了吗?

CC2530可以替代CC2430,但是拿什么来替代CC2431呢?

网友:
TI的zigbee无线定位引擎是向freescale购买的,直接用freescale的芯片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2530在iar 7.60版中有问题~~~

是PBANK is redefined in command-lin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的zigbee无线定位引擎是向freescale购买的,直接用freescale的芯片不就行了。
求推荐!

最近和Ti纠结的有点烦了

网友(2011-09-07):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弄CC2430,那我该用哪个版本的协议栈?请指点?

网友(2012-12-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2530在iar 7.60版中有问题~~~
--------------------------------------------------- ...

怎么解决呀?今天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