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有感无刷电调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1-02-11):
仅仅只是驱动电机吗?

为什么都喜欢用单片机来做?

用逻辑门来搭,可靠性不是更好吗?

网友:
有感无刷,有好多种驱动芯片的。但要看应用场合。
“有感无刷电调”如果指的是模型电房车的控制器,那可以给楼主说几点:
1.接收的信号,是大概50HZ左右的窄脉冲,宽度从大概1ms-2ms变化,这个信号就是给定电调的速度状态和正反或者刹车状态。
  这里种了“大概”50HZ,意思是说有时不是50HZ    “大概”1ms-2ms 就是不确定。有可能0.8ms-1.9ms ,这个需要要电调初使用前与遥控器配合设置。  还有这个:1-2ms 还要表达正反转、刹车逻辑。而且切换点不定,有可能在1.5ms,也可能在1.3ms.这个也需要在使用前与遥控器配合设置。

2.油门线性设置,有些需要启动爆力,有些需要启动柔和。有些需要进角变化。有些需要设置拖刹和拖刹力度等等。太多了。
  这些如果用单片来做比较容易,只怕你想不到。如果用硬件电路来搭,要么这个控制巨大。要么用CPLD来做,但价格巨高。

这个不像电动自行车控制,让速度随手把变化就完事了。